[电动] 请教下21v的锂电池马刀锯想改成直供电

楼主(2024-11-26):
麻烦问下大家,如题目,需要买什么东西实现,如果改装后,除了拖线以外,使用会有什么后续问题吗?谢谢!

网友:
需要大功率电源

网友:
21V 210W以上电源供电,再并几个24V大容量电容

网友:
需要大功率电源+粗电线=很难实现。

网友:
21V的马刀锯改用适配器不划算,因为24V 15A以上的适配器价格比电池还贵,低于15A以下的适配器马刀锯启动或遇到硬木头时会保护

网友:
还不如再直接买个220V马刀锯

网友:
还不如再直接买个汽油马刀锯

网友:
直接买220V的。。。。

网友:
看你马刀锯功率,这玩意一般属于特大功率设备,基本比重型电钻功率还大。空载电流可能都有3-5A,
负载/工作电流,可能超过10A,
启动、堵转电流轻松过100a,那你需要准备一个24V100A电源,这价格估计得上千。
或者准备一个24V20A以上电源,然后通过电容实现启动,也不保证他能在高负荷下正常工作。
这还是不考虑电源虚标,使用一段时间后衰减的情况,不然还得留余量,不然电源输出不够,启动都启动不了。

改装有线直流完全不可取,复杂,且使用成本极高,改装不好风险极大。那还不如直接改成交流电机,可能更便宜稳定。

网友:
找个20V,1000W的开关电源,现在开关电源不贵,然后再买两条3.5平的硅胶线,长度如果比较长,那么线径还要加大。
所以说搞下来还不如直接买个220V的马刀锯。
建议买电池的,现在也不贵啊。

网友:
电流得大呀!!!

网友:
如果是好点的马刀锯,1000W电源都不能发挥其最大功率,直流电动工具的优势就是瞬时功率超强,比交流的串激电机强得太多了。所以就算以前用镍氢电池那么低的容量时代,都在大力发展直流工具。

网友:
最少需要800瓦的21伏电源  而且是额定800不虚标的  最好在输出端再并个合适耐压的法拉电容。不过成本应该不低,还需要配线,跟电池差不多。

网友:
整个500W24V的开关电源

网友:
2块电瓶供电24V

网友:
1000va变压器,大功率二极管,10号硅胶线,算下来,好几百,够买嘎嘎新的了

网友:
我的里奇X4马刀锯,行程25mm,实测空载电流12安培,负载电流估计要加倍,启动电流还要加倍,这样,至少能够稳定提供40安培的直流电源才有把握正常使用。用开关电源就不合适了,太贵了。可以考虑用旧微波炉变压器改造一下,重绕次级,使输出21伏,为降低成本,可以买铝漆包线,比铜便宜几倍了。然后买个50安培的整流桥,接上就可以了,好处是不会像开关电源那样频繁保护停机。这样做,几十块钱成本,目的就达到了。

网友:
马锯和电源之间加个PWM板,马锯启动时的大电流就不会使电源短路保护不输出。

网友:
24V大功率开关电源,接电源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