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阳能MPPT功率的疑惑…

楼主(2024-11-26):
论坛热度的2420不适合我这个小系统,装的还是淘宝撸来的如韵方案的板子…标称69w的太阳能板子给我的24v24a电池充电的时候才20w左右…搭了个55w的灯泡给电池他最大才显示13.8v1.8a…照这么看这板子功率虚的一比…这个控制器板子说是5a的,但是我这个12v55w的板子他都带不起来…感觉有点坑啊…

网友:
效率太低了

网友A:
板子虚,那和控制器无关
控制器这边,我不懂,所以目前还没下手,等大佬开车
我怀疑一个事,是不是控制器输入电压高了,导致控制器输出的效率低?

网友:
太阳能板靠天吃饭的,那个小电瓶也没那么大功率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虚,那和控制器无关
控制器这边,我不懂,所以目前还没下手,等大佬开车
我怀疑一个事,是不是控制器输 ...

板子不虚啊,可以直驱55w的白炽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不虚啊,可以直驱55w的白炽灯…

还是mppt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mppt的问题

应该是…

网友C:
没有接2420对比一下试试吗?

网友D:
你说的问题,没明白.

你跳过MPPT,直接测光伏板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接2420对比一下试试吗?

让你看看2040的一个是充电一个是我直接上白炽灯的…直接充电还没有这个如韵方案的效率高,上白炽灯短路也就是10v3a的功率…不过2040倒是可以直接驱动白炽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问题,没明白.

你跳过MPPT,直接测光伏板输出功率.

10.1v*3.5a=35.35w这个就是直接给板子接灯泡的功率…

网友D:
如果这样35w,好像还真不能怪MPPT

35W输出时候光伏输出电压10.1V,电池13.8V充电

这时候需要升压,你那MPPT只能降压.所以没法吃掉所有光伏功率.

所有要好用,要么再串多一块光伏板降压,或者换成升降压MPPT,或者把电池电压改低点

网友:
其实MPPT要工作在最大功率点:

a,电池能吃掉光伏板所有功率
b,光伏板在最大功率点,MPPT还能工作,

比如你这光伏板,10.1v功率是更大,MPPT这时已经没法工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让你看看2040的一个是充电一个是我直接上白炽灯的…直接充电还没有这个如韵方案的效率高,上白炽灯短路也 ...

太阳能板是12伏的吗?估计要18伏的板子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板是12伏的吗?估计要18伏的板子才好用

开路16.9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这样35w,好像还真不能怪MPPT

35W输出时候光伏输出电压10.1V,电池13.8V充电

这块控制板子的最高输入电压是28v两块串联就是16.9*2=33.8v.太高了,按说它标识的最大功率是14.1v不知道是不是老化了…两块并联不知道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mppt不中

不是MPPT中不中的问题,现在感觉我这块太阳能板子有点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MPPT中不中的问题,现在感觉我这块太阳能板子有点坑…

2420不是有提升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