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拆一对香蕉头夹子做个线夹

楼主(2024-11-26):
因为便宜,买了点小鳄鱼夹。

便宜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这货是3mm香蕉头,基本上和我手里啥都配不上。
所以它们最终的归宿大概都是改成线夹吧。

夹子的做工真的不错,也够硬的,卖家没说是啥材质,但夹子很硬,还对磁铁有很弱的吸力,大概是不锈钢的,香蕉头不用问,基本都是铜的
小夹子的真容,材质厚度大约0.4mm,不锈钢的这个厚度已经很硬了

磁铁上去,只能吸起一个夹子,多一个就吸不住了

改造夹子,第一步当然是把绝缘拿下来
本次的改造工具是大力钳一只,这样夹住就可以扒皮了

然后用钳子夹住尾巴,慢慢旋转着就可以把香蕉头拉出来

拆解完成

找来粗细合适电线一头剥皮,然后回折

然后这样子插到夹子上,当然线芯是要全部进去的,这里是插到一半的演示

然后大力钳开压就是,多角度慢慢来,一定会压紧的,毕竟压线钳的加力结构和大力钳没啥区别

完工,这就是它的工作状态

还有2个拆下来的香蕉头咋办?
别问我,我也不知道

网友A:
3mm运用确实受限,47型万用表刚好

网友B:
我做了几个地线夹,结果用到的很少。

网友C:
多两个香蕉头?来,再给它配两个夹子

网友D:
让我想起了TB买的香蕉夹子线 虽然便宜 但基本不能用

网友E:
我通常压好了还会加焊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3mm运用确实受限,47型万用表刚好

4块钱给10个夹子,你有多少47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了几个地线夹,结果用到的很少。

下次做成天线夹子,估计用到的会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两个香蕉头?来,再给它配两个夹子

好主意,然后再拆了改成线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让我想起了TB买的香蕉夹子线 虽然便宜 但基本不能用

看来不是线不行就是夹子不行

香蕉头不行的情况还是很罕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通常压好了还会加焊固定。。

铜镀镍的焊着还可以,可这个是不锈钢的,焊起来超级麻烦,还不如就这样连线皮一起压进去。

网友F:
小夹子改装的不留痕迹

网友G:
曾经鳄鱼夹用得很多,现在好像不太用这玩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曾经鳄鱼夹用得很多,现在好像不太用这玩意了

临时供电或者持续测试用这个,别的情况我也不怎么用它

网友H:
小夹子多少钱?有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夹子多少钱?有连接吗。

立华电子家的,5色混发,4块钱一份10只
我不小心买了2份,还不知道啥时候能用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夹子改装的不留痕迹

大力钳压这个确实能用,尖嘴或者手虎钳压线不好用,尤其是这个不锈钢的,太硬了

电线也要粗细合适,我用的是电脑电源拆的线

网友:
有搞头,就是搞好了没地方用,总吃灰。

网友:
以前也买过这样的夹子,力量挺大的。

网友:
能用上就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