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修一台丝般顺滑的手机,竟然翻车

楼主(2024-11-26):
同事的遥遥领先竟然挂了,故障为屏幕出现一条黑线

拆之前先用吹风机吹干头发

很丝滑的打开后盖,背胶无损

拆下两颗螺丝取出电池和屏排线

轻松取下电池

翻过来借助爱的药水拆屏

依旧丝滑的拆下屏

先装旧电池测试新屏正不正常

测试正常后再拆下清理中框残胶重新打胶,同事还买了新电池换

待屏幕胶稍干后清掉多余的胶装机复位

总花费40分钟不到,还有时间睡个靓觉下午继续上班。

本以为再战2年不是问题,一周不到同事又拿了个拆机带中框的屏过来换,说这个寨屏触摸不灵敏,色彩不准,竟然翻车

这机器搬运竟然不如直接换屏丝滑。最后又再次满血复活,这叫消费降级?

网友:
遥遥领先本就不用修,直接换新岂不是更好

网友:
便宜的非原装屏幕确实比较差。

网友A:
翻车的不是你 是山寨屏

网友:
寨屏是不良品流出

网友B:
山寨屏就算了,色彩差得很。

网友:
也换过类似的屏,只能是对付用。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哪有什么拆机带中框,讲点良心给上个后压盖板就不错了

网友:
这种便宜屏,太难用了,不只是触摸有灵光,显示也是看的眼疼。

网友C:
旧手机都拿去换盆子剪刀水果刀了,修的钱,还不如直接买新手机。

网友D:
翻过来借助爱的药水拆屏     这个 爱的药水  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车的不是你 是山寨屏

四舍五入算翻车

网友:
多数都是换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寨屏就算了,色彩差得很。

颜色难受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翻过来借助爱的药水拆屏     这个 爱的药水  是什么?

有爱才有药的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旧手机都拿去换盆子剪刀水果刀了,修的钱,还不如直接买新手机。

有钱淫。。。

网友:
直接买新手机

网友:
都用遥遥领先了,还抠抠搜搜用山寨屏幕

网友:
这下遥遥领先了

网友:
以前5s用过山寨屏,触摸不灵名,颜色很差劲,直接拆了摔烂。后来买了二手拆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