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一个神州笔记本,不能打开网页,怎么办?

楼主(2024-11-26):
笔记本这样子

xp系统,打不开网页,CPU双核1.4g?2g内存?电池可以运行2小时?现在有办法让它上网~打开网页吗?

网友A:
1、有没有网卡,能不能联网
2、rootsupd证书补丁
3、Supermium

网友:
先确定能不能上网!

网友:
信息太少啊,楼主

网友:
现在的浏览器很难运行在古老的电脑上

网友:
开一个网页几分钟,能受得了?

网友:
用360浏览器吧,极少的还支持xp的

网友:
上网本,性能太弱。xp系统现在很多浏览器都停止支持了。你只能试。去别的电脑下载一些。比如火狐,遨游之类的,装上看能不能行。还得是老一点的版本,好多浏览器都是17年左右都不在针对xp更新了。

网友:
这玩意打开现在的网页确实有点难度,现在都是高清加码率,随便开个页,就是几十M感觉

网友:
先换个固态硬盘吧,升级内存条 至少4g   然后装个win7 或者win10

网友:
CPU双核1.4g?2g内存,这个是可以装Windows7系统的,但建议用于单机扫扫雷做做音乐播放器,网页的吞吐不太适合这类太弱的机器.

网友:
已经有360浏览器了,开极速模式或者兼容模式试试。

网友:
检测到网卡了吗     网线插上试一试

网友:
是不能上网啦?还是打不开网页啦?

网友:
大数字全家桶都有,交给大数字解决。

网友:
不要再花钱在淘汰垃圾上了。
目前笔记本还能勉强使用的是GM45平台+T9600+4G+SSD,再之前的真不要浪费一分钱!

网友:
这个是单核双线程atom cpu,现在几乎打不开网页了。好处是功耗很小,10瓦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有没有网卡,能不能联网
2、rootsupd证书补丁
3、Supermium

能上也卡死 ATOM的U

网友:
先确定网络连接是否正常,有线/无线连接正常的情况下,遨游/世界之窗/360浏览器都支持win7系统,只是你这台笔记本的配置浏览网页难免出现卡顿,如果上网浏览时刚需,建议升级内存/硬盘

网友:
看来是不懂得上网的必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