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SUNYARD南韩打磨机牙科打磨机,说不转了,TIP122板子有问题~

楼主(2024-11-26):
拿来一个打磨机,说不转了。上电一次还能转,调速都还正常。 再试就不转了。板子没几个原件,TIP122没有指针表,不会测。假宝有板子卖,25一个。

网友:
牙科的工具都比较精密,磨具转速很高

网友A:
听说这种打磨机的转速高达几万转,结果还是电刷的

网友:
电源变压器的功率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这种打磨机的转速高达几万转,结果还是电刷的

这种简易版就这样,牙科机器代的才好

网友:
这是山寨牙科用的打磨机

网友:
换块新板比较省事儿

网友:
我有一个变压器初级断路了。 我装了一个24V的开关电源和一个调速器在使用

网友:
这个转速高

网友:
牙科专业东西也有山寨产品存在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无刷呢

网友:
电动的少见,一般都是气动的牙钻

网友:
调速板坏了吗?检查 一下接线

网友:
我有一个类似的机头,比这个精致多了

网友B:
反正打磨树脂假牙为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打磨树脂假牙为主

不对真牙不合适了也得用磨机磨,不是光假牙用。

网友:
单独电源的

网友:
看着电机的碳刷有点短

网友:
里面的线看着乱糟糟的。

网友:
这个打磨机只能磨改义齿不能针对真牙的震动太大还没有冷却水 既然开始能转那就不是板子的事 应该是电刷磨损了接触不好 当地齿科材料商店都有卖的通用的不值钱的 关键是能不能完全装配好手机头部的机械部分 不然的话会夹不紧车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