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漫步者 r1600tiii 故障

楼主(2024-11-26):
电容时间久了鼓包。电压上不去。

网友:
这种故障明显,可以直接换了测试

网友A:
是什么故障现象,大音量有破音吗?

网友:
那个色环都看不见吧,修好了吗?

网友B:
换上新电容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故障现象,大音量有破音吗?

上不了电。电阻炸了。电容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上新电容效果怎么样

靠运放的音质还行。没法和高级耳机比。

网友:
我的诺圣图红狼GL音箱也是电容鼓了,买了两个红宝石35V4700UF换上

网友:
把鼓包的电解电容都换了!!!

网友:
挺好,完善修复。

网友:
有个电容怀孕了

网友:
居然是大量贴片零件用上了

网友:
全贴片元件数字功放,如果贴片坏了检测难度极高!

网友C:
鼓了三个电容,电阻烧的爆皮,该有多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鼓了三个电容,电阻烧的爆皮,该有多大的电流?

长时间不断电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路了吧

电容不存电而已不是什么复杂问题

网友:
电子分频, 高音有串电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时间不断电导致的

对,尤其夜深电压升高,更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