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红外灯开启后,画面会闪烁,大家遇到过这种奇怪的问题么?

楼主(2024-11-26):
这种画面闪烁的问题,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是红外灯的问题?

还是红外灯供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电源不行了吧

网友:
赞成楼上,基本电源供电不稳造成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换大功率电源。

网友:
供电不足:电源,线路......

网友A:
是 黑白 来回 切换还是 怎么闪烁
   有的是 感光老化 也这样 问题不一样  还有光敏 问题

网友:
换电源试试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 黑白 来回 切换还是 怎么闪烁
   有的是 感光老化 也这样 问题不一样  还有光敏 问题 ...

供电不足是不是也会闪烁?

网友:
引用 楼主:
供电不足是不是也会闪烁?

会 但是 一般供电不足都是 到晚上红外开启的时候会出问题白天没问题

网友:
供电不足吧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