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子秤主控板偏差

楼主(2024-11-26):
这个没啥科技含量。偏差基本是里头算力不够导致。

网友A:
现在的电子秤内部越来越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电子秤内部越来越简单了

显示器和操控板 下面一个传感器

网友:
换个快一点的苹果Cpu上去就好了

网友:
电子秤只要是传感器

网友:
偏差是传感器精度不够

网友:
越来越简单了

网友:
这还要啥算力

网友:
看主板是华鹰的  我有 出运费给你一个

网友:
重新标定一下,看看偏差有多大,如果还不准,换传感器重新标定。

网友B:
借地问下,我有个厨房称,量出来是实际重量的五分之一,可能是哪里故障?

网友:
这是厨房用称吧,只有一只传感器,体脂称都是回只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地问下,我有个厨房称,量出来是实际重量的五分之一,可能是哪里故障? ...

一般都是板的问题。感应器没砸过一般不会坏

网友C:
一般自己无法校准

网友:
一个传感器,一个ADC加显示部分。没算力、

网友:
价格也是越来越低了

网友(2025-05-28):
引用 网友C:
一般自己无法校准

可以自己校准,需要10kg重物

网友:
这个跟算力关系不大吧。为了节约成本都用专用芯片,如果用stm32c8t6的话,成本就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