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扇旋转异响

楼主(2024-11-26):
还是分离不了机头

网友A:
拆掉所有螺丝,给传动部位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所有螺丝,给传动部位加油

很紧撬不开。我想换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紧撬不开。我想换轴承

想方设法都得拆开,不拆开就无法维修

网友:
钻石牌,硬货来。估计也就年久了,里面少点油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紧撬不开。我想换轴承

盖都拆不开,还想拆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盖都拆不开,还想拆轴承?

想办法中

网友:
我之前撬开过一个被雷劈坏的,没有修复回去,忘记了是怎么撬开的了.

楼主:
师傅说要砸

网友:
还想撬开?撬歪也撬不开,换个思维,卸掉螺丝拧一下不行吗

网友:
接线部位拆下来   往地上磕

网友:
必须用木棰子砸,不要用铁锤,会砸变形的;上下两个盖,就是合在一起的,可以砸开;里边很简单,就是线圈和支撑轴承,加点油就行了。

网友:
四周轻轻敲一下,用一字螺丝刀就能撬开

网友:
把接线位置上的两片彩铁拆下,只剩下光棍轴和电机线,把风叶一圈的9棵螺丝也拆下来,拿个木头或木板放地上,把电机反过来光棍轴向地上木头轻磕(注意别磕到电线),砸多几次或加大点力度后就会见上下壳分开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上盖靠近中间的几个孔就是加油的孔呢?家里也有一个20多年的吊扇闲置着,

网友:
先把所以螺丝都拆了,盖子要撬开

网友:
上面的坛友给出了好多办法,怎么样,拆开了吗?

网友:
实在弄不开,就扔了吧,反正现在也不用它了

网友:
要见缝插撬,边敲边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