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岛国的三和万用表YX-390TR指针万用表表头!

楼主(2024-11-26):
因为同款型号的万用表外壳损坏,所以买的这个表头损坏的同款来拆外壳用,拆开后不知道它坏在什么地方!

网友A:
内磁,张丝结构。

是吊丝。

网友:
做工很不错的

网友:
线圈还通么

网友:
是吊丝结构吧,表头线圈 断了么

网友:
看这型号 突然想起还要一台三和em7000的

网友:
居然是尼龙的轴承,不是红宝石的

这种游丝结构的机械表头做工很复杂,还都是手工装配,不是熟手根本弄不了

这玩意坏,一般都是线路,接头和线圈坏,接头坏重新接一下,线圈坏只能重绕,那可是大工程

网友:
机械表头看着不简单

网友:
以前拆过这种指针的表头,结构有点复杂不好搞。

网友:
估计线圈问题

网友:
这个牌子的表还是不错的。

网友:
很早以前拆过一个MF30的表头,拆前还能用,就是不准,拆完后就彻底完蛋了!

网友:
表头这玩意比较精密,不太好搞。

网友:
吊线表头,也叫张丝表头,靠拉的钢丝张力实现在表针回位,一般张丝都是扁丝,但小日本好像是圆的,要求更高,这表头阻尼非常好,基本没有虚位,

网友:
小时候不知道拆过多少个了

网友:
一般都是线圈烧断了吧

网友:
只是表头,不利用上?

网友:
烧掉线圈,只能扔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磁,张丝结构。

不是涨丝,看是游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