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默认供电9v 0.6a,为何用5v 0.6a也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2024-11-26):
用9v 0.6a供电,功率计显示功耗为2瓦,
用5v 0.6a供电,功率计显示为2.5瓦

电压降低一些,功耗上升很多,是不是说明线损很大

网友:
难道升压了?

网友:
和高压电运输一个原理,电压越高,损失越小(电流)..p=ui

网友:
摄像头默认供电9V 0.6A的情况下,使用5V 0.6A的适配器也能够正常工作,这可能是因为摄像头具有一定的电压适应能力,以及内部电路的良好设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做法是推荐的,因为可能会对摄像头的性能和寿命产生不利影响。在选择电源适配器时,应尽量选择与设备额定电压和电流相匹配的产品,以确保设备能够长期稳定地运行。

网友:
很多电器内部芯片的工作电压非常宽泛的,特别是dc-dc转换芯片比如可以工作在5-24v,但有个最佳推荐工作电压,比如12V

网友A:
  5V  大概率会不稳   12V  最好

  之前TP路由器  原配9V   扔一边 上 12V

网友B:
看功耗没有超过3瓦,所以5v0.6A是能工作的。
里面都是DC/DC电路,电压低点转化效率低点,还是能工作的,只要不是超过DC/DC电路的输入下限。

大凡你用9v的时候如果达到0.5A,功耗4.5瓦,那么你用5v0.6A肯定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C:
发热也会高些,有些设备或者电机也是这么烧掉的

网友:
内部有稳压电路

网友:
里边都是有线性稳压的或者ldo之类的,实际工作电压也就是3.3或者5伏  所以 大于5伏基本都能工作。也看电路设计。有的行 有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热也会高些,有些设备或者电机也是这么烧掉的

电压过低,会导致点击烧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  大概率会不稳   12V  最好

  之前TP路由器  原配9V   扔一边 上 12V

为何不用原配9v电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功耗没有超过3瓦,所以5v0.6A是能工作的。
里面都是DC/DC电路,电压低点转化效率低点,还是能工作的,只 ...

如何知道DC/DC电路的输入下限是几伏特?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知道DC/DC电路的输入下限是几伏特?

拆开摩出电路就知道了,否则就只能用可调电源做试验。

网友:
里面有DC-DC转换电路,一般是5V输出,如果你输入5V的话,效率比较低,功耗比9V大是正常的。

网友:
内部还有一级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