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保护板免RS485模块直接接蓝牙模块

楼主(2024-11-26):
手上一块铁塔保护板按照老方法485加蓝牙连不上,试另外块能连上,反正坏了就研究下,顺着电路,上面芯片是sp485ee,百度找到资料,这就是一颗ttl转485芯片,既然有ttl,又哪用又加块485转ttl,看相关电路图 1 4脚就是rx跟tx,5 8脚旁边有78L05dc输出5v,刚好接上蓝牙模块5V,这里不用保护板上的3.3V有个好处,3.3V一般都是跟芯片供电,要是出问题连单机片烧那保护板就废了,这里有5V还是用5V蓝牙上有ldo降压3.3V要安全些,也省了一块485模块

补充,天邦达的485芯片在底部

此方法应该不适用于用蓝牙唤醒,因为休眠后485供电的5V会没有,蓝牙信号就没了

网友A:
蓝牙模块的UUID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
这样可以直接联保护板的蓝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模块的UUID要怎么设置呢?

uuid看你蓝牙模块资料,不同蓝牙代码不一样,有的还不能改,一般ffe0通用很多款

网友:
蓝牙模块1元

网友:
我有一个板子被我组装时和正极碰一块了,烧了2脚的芯片,我就拆了蓝牙模块,一收索蓝牙模块,2元钱,就是买的不能直接用,要设置的,买的这个保护板蓝牙模块可以有2个信号,连接手机的一个,连接上位机的一个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uuid看你蓝牙模块资料,不同蓝牙代码不一样,有的还不能改,一般ffe0通用很多款 ...

连接上可不可以看电量

网友:
这样加了蓝牙模块是不是可以像有蓝牙的保护板那样用小程序连接上保护板了?还是说得与蓝牙接收头与电脑连接通过上位机软件看。我正好有一个铁塔保护板的蓝牙现在连不上了

网友B:
当时加485转TTL,我就觉得这货本来就应该有TTL,果然是可以省了一块,这样可以设置自休眠有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时加485转TTL,我就觉得这货本来就应该有TTL,果然是可以省了一块,这样可以设置自休眠有没问题? ...

原来是ttl转485,又加485转ttl,现在只是跳过2块485,待机更省电

网友:
uuid有些是ffe0
有些是fff0
不同板子不同 多设置试试就完事了。
波特率记得改成9600
别的就没啥了

网友:
有了蓝牙,还要有APP啊

网友:
有没有可用的app?小程序只有轻风bms可以用吧?小程序多数有广告。不太友好。

网友:
正需要,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能用手机版串口调试助手读下蓝牙模块的UUID吗,每类都点开截图发上来参考下

网友:
在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请问楼主可以直接在底部485芯片脚上直接接线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