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新买的SSD硬盘盒组装U盘简单拆解

楼主(2024-11-26):
身为公司IT
U盘对我来说是主要工具
不能忍受慢
之前买的高速U盘在复制大文件时,会突然降速到几兆,估计是离死不远了
刚好在数码之家看见推荐2230 SSD 组装一个
一搜狗东
2230价格下来了
就找了下硬盘盒
当然首选双头的
虽然C口在我们公司极少使用
我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
以下就是狗东介绍页面截图

SSD 2230以前是比较贵的,大约是2280的2.5倍
我找的这个是拆机的,512的价格还可以

防尘口是磁吸的
不喜欢这种,磁力一般

开始拆,整机三个螺丝,外壳拆两个螺丝即可
送了小螺丝刀和一片导热贴
导热帖严重不够用,后面说

板子很脏,没有清理过,也不想清理了
实物看起来还行,拍出来就比较脏了
螃蟹家的主控

这张板边都缺肉了
小厂产品也就这样了

全家福

C口都是歪的

拍出来不是很明显,实物很明显

与昨天买的2280大小对比
2280是JD贴牌的全新256GB  99元

导热帖放在ssd下面,剪成三段刚刚好
正面背面就没有贴了,已经重新买了导热贴
在将旧U盘文件复制到新盘时
发热非常严重
室温25度左右
反正是抓不住的
正反面肯定是需要再贴上到热帖的

盖上盖子还算严丝合缝,这个好评

普通U盘和两个高速U盘对比大小
最底下这个估计快完了
也是512的,也是小厂产品

当然不能免俗
跑下分是基础
在此呼吁一下
跑分选择大小至少应该是4gb以上
其实推荐8gb以上
为嘛?
因为很多ssd都有独立缓存
你跑的1gb都是写高速缓存
那速度没毛线用
讲究的都是全盘跑的
这是插在台式机的C口测试的
C口歪了点,但是功能无异常,就不退了

网友A:
再过10年,是不是U盘容量都128T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过10年,是不是U盘容量都128T了

这个还说不准啊

网友:
我用废旧手机字库改的U盘,不过楼主全套下来400多元容量大速度快

网友B:
建议你搞点散热贴放在SSD和盖子之间填充,这玩意儿非常烫。。。

网友:
想想以前,一个128兆的u盘都要400元!!科技日新月异

网友C:
散热贴不是应该放在芯片和盒子之间吗?

网友D:
要速度没买GEN2*2的主控可惜了。

我这个2364的主控:

网友:
额,真不便宜。小,意味着长时间运行散热不行,2280的盒子用带线的那种也长不了多少,2280盘还能通用。

网友E:
c口才这速度? 明显是5Gbps速度, 10G的话至少900M+, 还不如itgz单口2230盒子,9210都有贴散热垫

网友:
这性能足够用了

网友F:
过10年后2T优盘应该可以普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搞点散热贴放在SSD和盖子之间填充,这玩意儿非常烫。。。

是的,发帖之前就下单了
拷完两百gb资料,拿不得,很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热贴不是应该放在芯片和盒子之间吗?

是的,发帖之前已经下单了
先把手上有的,贴这中间,外壳接触面的等到了再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速度没买GEN2*2的主控可惜了。

这个最便宜,且小巧
2280的太难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c口才这速度? 明显是5Gbps速度, 10G的话至少900M+, 还不如itgz单口2230盒子,9210都有贴散热垫 ...

老机器了,公司办公电脑,没那么高级
刚刚有个主机插了USB大口,都识别不了
看来这个盘兼容不是很好
机箱前面口和主板后面口都识别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过10年后2T优盘应该可以普及了

现在早就有2t了,贵
10年后普及应该没什么悬念
这几年闪存发展太快了

网友:
我现在很少用U盘,局域网就共享,非局域网就微信传送。备份就ZERO+SyncTrayzor,多机多地方互相备份。

网友:
尽管tlc已经大行其道,还是觉得有隐患

网友:
买了sn740 2t 2230的ssd,突然发现没啥2230的usb4 或者雷电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