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身WIFI改天线求助

楼主(2024-11-26):
手上有一个 中兴微的板子,想着改个天线。

买了2个天线,1个是18db胶棒天线,1个是10db的fpc天线

原厂天线测试情况,可以达到5MB/s,非常不错,但信号强度-86感觉不够强

于是测试了几种接法,全都不如原厂。

改1,胶棒天线,主芯接主天线触点,屏蔽线接副天线触点   -84db  下载为500k/s
改2,胶棒天线,主芯接主天线触点,其它不接, -94db,下载为1M/s
改3,fpc天线,主芯接主天线触点,其它不接, -88db  下载为3M/s
改4,fpc天线,屏蔽线接主天线触点,其它不接, -92db,下载1M/s
改5,焊回原厂弹簧片, -90db,下载2M/s

这是为啥啊,是我焊锡过期了吗??是我天线买错了吗?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微波的东西,是要做匹配的,否则损耗,驻波都会变化,导致效果不佳。

原厂的一般是最廉价,最具性价比的。

网友:
改了,基本没什么用,匹配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波的东西,是要做匹配的,否则损耗,驻波都会变化,导致效果不佳。

原厂的一般是最廉价,最具性价比的。 ...

原来是这样,感谢回复,那有啥手段可以让随身wifi接收4G信号强些?  做个卫星锅底座?

网友:
物联卡,工业4G路由器,海尔F23L, M23L,影腾Y1都试过了,同样位置,工业路由器天线比其他的稳,效果差不多,海尔的原配3贴片天线和2贴片天线的峰值高,均速变动不大。
  个人方便和随身实用情况下,海尔F23L,M23L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Y1就可以回避了。
  要求长期稳定和不折腾的,工业级的铁铝合金盒子的4G或者5G路由器,会更稳定不操心。

物联卡,目前都是运营商限数在10-20Mbbs左右了,个别情况下20-50Mbbs也有,少。     个人设备天线折腾不如原配方案。当然了,耗电的大功率方式路由,折腾全向天线,肯定还是很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波的东西,是要做匹配的,否则损耗,驻波都会变化,导致效果不佳。

原厂的一般是最廉价,最具性价比的。 ...

老湿机...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感谢回复,那有啥手段可以让随身wifi接收4G信号强些?  做个卫星锅底座? ...

换新的...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网友:
什么主天线副天线,你这个就是个单天线换海尔吧。那个货真价实双天线

网友:
换设备是最明智的

网友:
买的天线不匹配,高频信号传输不匹配损耗太大

网友:
技术大佬可以指导一下

网友B:
这个东西改天线一般情况提高不了网速。除非是信号太差原天线没法用的情况下。翻翻我以前的帖子,改过几个随身WiFi天线,信号强度有提高,网速没有。贴个不同的散热片都影响巨大。你这个棒子虽然是WiFi6但是射频前端缩水了,也没有屏蔽罩,滤波和抗干扰能力都很差,国产这几个方案这方面不如高通

网友:
加上天线肯定接受条件好转!!!

网友:
这个东西但凡折腾都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改天线一般情况提高不了网速。除非是信号太差原天线没法用的情况下。翻翻我以前的帖子,改过几个随 ...

有没有具体的型号呀    我感觉我这个原厂下载能跑5MB/s已经很快了额

网友:
折腾来折腾去都没啥效果,反正是放车上导航用的,能用就行了

网友:
华正易尚怎么改善4G信号???

网友C:
阉割了分集天线,连射频IC都没有的,焊个天线上去网速能快就有鬼了

简单科普一下 移动WiFi的蜂窝无线射频结构
第一层:单天线和双天线,
单天线不用说,双天线是多一路分集天线,可以补偿一些无线功率,发射接收信号就好一些,最大下载峰值速度也就大一些(不是翻倍增大)

这种就是只有主天线,分集天线部分直接空焊了的,
这种机子你怎么加天线都是没用的
因为瓶颈在发射功率不在天线,
就那点发射功率,你换什么天线都没用
形象的说就是1X1单天线,跟2x2双天线区别

下面是双天线结构,红色的为主天线射频电路,绿色的为分集天线射频电路
相对单天线来说,双天线有着更强的信号接收和发射能力(分集天线也具备发射和接收能力)

但是呢,不要以为双天线就快~~这里面略微有点水深但是也不深

接着科普第二层:射频相关的带通滤波和功放(FEM LAN PA)
REMO的R129C3M模块,就是堂米/灵趣用的,4G机网速天花板之一,仅是之一,最快的还不是它
拆了屏蔽罩的样子,注意看射频部分电路,蓝色框框里面黑色小IC的数量,
理论上这玩意越多越好,可以发射更多的功率,更强的信号接收放大能力
大家可以数数,这个模块蓝色框黑色小IC比上面的板子要多几个,事实上这个板子网速确实比上面的板子快,

那么4G机子天花板(除网件A770和华为HWD37之外,因为那玩意用的是手机模组,算手机)
型号中兴K10,中兴亲儿子,开盖照如下,这个就是4G随身机的天花板(手机射频模组除外)
可以看到主天线和分集天线小IC是最多的,
我实测网速也是最快的,4G随随便便跑满有线100Mbps,因为受限100M网口输出,实际上限可不止100Mbps

==========================================================================
这里说的天花板是指基站好信号中上的情况下速度上限,实际使用下来大部分机子都是40-80Mbps之间,只是相对同位置同运营商来说下行速度更快
4G网口机天花板:第一 中兴K10,其次REMO R129C3M/4M邮票模块机器,比如R1862-R1863铁盒双灯,堂米/灵趣,记住天花板就这几个,T8的ASR撑死也就100Mbps,WIFI还是72M的,此处淘汰。至于华为B3XX那些因为频段只有1358非全频 不在此讨论。

Cat.12的4G+天花板:随行3 Pro,HWD37(华为W06)网件A770S(用了高通手机Cat.16模组)

Cat.4的4G电池鸡天花板:第一中兴K10(哈哈因为它带电池),金菠萝四天线,其次海尔1878/F231,然后就是U8 格行 黑三角 彩屏京东云 疆迅等等这些中兴微方案的,同时中兴微方案也有阉割滤波IC的垫底货比如761 782 海尔M23L 1869这些

信号比较差的地方则是展锐>ASR 中兴微,因为ASR 中兴微切基站不积极,容易吊死在一个基站上,而展锐切基站比较积极,会经常连信号最强的那个基站缺点就是玩游戏总断流

至于高通410 210这些,开机慢 发热大 网速还慢,没什么人当WiFi用,基本都是刷OP 刷docker等等做别的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阉割了分集天线,连射频IC都没有的,焊个天线上去网速能快就有鬼了

非常感谢大佬解惑!!!!!!

这就去搞个K10!!!

网友:
410随身wifi ,wifi的速度也就3M,这是瓶颈,没有测试用USB的速度,因为我没有启用sim卡,应该比wifi连接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