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巡线器都这么高级了吗?——带压线功能的精明鼠NF-802

楼主(2024-11-26):
最近买了个巡线器,带水晶头压线功能。以往做根网线,如果某根线不通,两头是哪一头不通呢,外观看不出来只能猜了,有了这压线功能哪头线做的有问题压一下就知道了。
很好奇它的实现原理,拆了瞧瞧。

发射端

接收端

做个网线压下,8根都通

成4对分开,压线也都通

3对撇一边,一对线给分开,压线8根都通

网线拔出一根,压线显示有根不通了
很好奇它是怎么知道有根线断了的?

拆开外壳瞧瞧

上了STC单片机

接收器有封条暂时就不拆了

大神有知道这种压线原理的吗?电路上也没看出啥特殊的功能啊,难道得上算法不成?

网友:
果然是很高级

网友:
那么神奇吗?那个压线功能上,它是怎么检测的呢?什么原理呢?

网友:
没见过,话说我家搬家时候装修公司的工程监理自己来测网线接头是否通畅的。。。

网友:
比较好奇怎么压线的

网友:
确实功能先进

网友:
快顶上低配版的福䘵克了~~

网友A:
是不是发射一个高频信号,检测水晶头端子上信号强度来判定是否压接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发射一个高频信号,检测水晶头端子上信号强度来判定是否压接良好

没看出板上有高频电路啊

网友:
高频电路需要阻抗匹配,信号在电线里,就像声音在管道里一样的。吼一声,撞到管道会反弹

网友:
新电路设计,用上锂电池,C口了。

网友:
应该是通过测电容,线芯之间的寄生电容

网友:
楼上说得对,我猜

网友:
这个,没看出来。

网友:
没看出来压线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密密麻麻的元器件,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
没有电路图,看不出来。
只看到单片机控制RS2251模拟开关8选1芯片

网友:
功能越来越多,还挺实 用

网友:
我以为可以做网线 线排好塞进水晶头,插到那个插口, 啪一下就给你做好了呢

网友:
那个压线功能还不错,,,用多了软包电池,特别烦软包。。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