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VIVO X80;充电器插电一宿,次日插入充电放炮! 线也有烧黑,手机还好。。。

楼主(2024-11-26):
别人的,说插入时响了。
无损太难,用料还可以,电容105度没见过的牌子。

网友:
以前也有一个VIVO的充电头,本来捡来晾干都正常用了一段时间,某天也是突然BOOM了,黑乎乎一大片

网友:
NTC电阻炸了,问题不大,刷干净,换一个就能用了。

网友:
黑了一大片

网友:
这品质不行呀

网友:
这么严重的

网友:
正常用一般不会出这问题,估计有骚操作

网友:
只能拆电容了,

网友:
难道有浪涌了啊?

网友:
康舒代工的,做工不错。只是烧的有些厉害,修复有难度。

网友:
再买一个原装的不便宜啊

网友:
換一个得了,充电器,那家没有几个。

网友:
这个有点吓人,不应该先爆保险么

网友:
这种一般不要修了,手机贵,充坏了不划算

网友:
前些天帮邻居修了一个,爆了一个高压电容和保险,其他元件目测无问题,更换后正常使用,只拍了一个保险的照片

网友:
原装的,隔离不好吧

网友:
做工不错值得维修一下

网友:
炸的黑黢黢的,感觉有点惨烈。

网友:
充电器烧了,保护了手机,这么想就心理平衡了

网友:
太吓人了,炸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