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8.8元买的直播声卡,型号V8 SE

楼主(2024-11-26):
今年夏天的时候买了个直播声卡,想配合自己之前买的电容麦(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1866-1-1.html)试试,录个歌啥的。反正是垃圾佬手里的,好坏全凭运气了,毕竟便宜么。当时到手只试了试基本功能,充电,插上耳机,连接蓝牙,放歌没问题。底下按键有很多效果音,有不少直播能用的功能。前几天把麦克风拿出来,插上开机,一说话全是噪音。看来还是有问题。干脆拆开看看,试试能不能修。

八块八,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正面,除了一个V8 SE,没别的信息。厂家名品牌啥的都没有。

背面空空如也,螺丝孔位也没有,估计是全卡扣连接的。

接口倒是挺多,左边一排microUSB。不知道是能连电脑操作么。右边连接耳机耳麦电容麦,还有个动圈麦插口。

把电位器旋钮都拆下来。之前放了很久落了不少灰。

一圈卡扣,挨个撬开了。

里边一张板。一节18650.

主板螺丝固定,不难拆。

底下有个大配重。

板子背面,一个巨大的6.35的麦克风插座。

芯片不多。

应该是主控。还打磨型号了。上边有个蓝牙天线,能连上手机,当耳机听。

左下一个5脚的单节锂电充电芯片。

这个不懂干嘛用的,上边就有个C明显。音效处理?效果音储存?不得而知。

这俩都是CH8865,查着是一个耳机信号自动切换芯片。估计是控制耳机耳麦孔用的吧。

S7002,查着是一个带宽10Mhz的双运放,这边算是查到问题点了。看底下一排元件,貌似焊的不怎么好。下边像是虚焊了。拆下来检查了一下,原来是底下的焊盘不知道怎么,绿油盖住了很多,贴片有好几个就没焊上,直接悬浮在绿油上。真不知道是怎么弄的。看痕迹,下边可能是涂绿油的时候没涂好,人工抹上一些,但直接把焊盘盖住了。贴片的时候直接贴上了。刮开补焊一下。后来试机完全OK。这下值了。

很多按键。有一大堆特效跟功能。反正我也不开直播,估计用不上了。
装机,测试正常。还好这个机子问题不大,主要部分没坏,这点维修我还是能做到的。这次算是捡了个漏。
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好密集。。。用不上也不懂玩

网友:
耳放是MAX97220

网友:
难怪没有货了  原来是你捡漏了  哈哈哈!只能转身买个5.8元的大声卡板子凑合用了  光2个41mm带夜光旋钮就花了9元  防水盒子8元  按键自配的 估计也是话筒不良的次品  但是蓝牙非常好  几十个灯光开启后非常漂亮  DIY 也值了!

网友:
8.8元,它值,可能效果并是很好,但对得起它的价格,估计实用价值会有60元

网友:
楼主,你这漏捡的真是爽,才8.8元,这么多元器件,还要啥自行车啊;上边这么多可调电位器,MIRCO-USB插口,这么多按键开关,够可以了,需要啥就拆啥。

网友:
这价格不亏啊

网友:
确实是值了

网友:
原来好多特效是按一下就出来的,还以为自己录好,现放的。

网友:
我买了个V8,十几块,只有一个小小的芯片,比你这个差多了,你这个有运放(耳放),输出的电平应该不低,我那个输出到功放后声音比较小。

网友:
这价格无敌啊,能买这么多内脏声卡

网友:
其实是亏了,音频这玩意儿,要的就是品质

品质不高的都会淘汰,更何况你这种货,最终是扔或者拆件,算起来不值

网友:
这价格能用得上还不错

网友:
8.8  捡漏成功

网友:
单声道的玩具,没什么音质可言。

网友:
不要99不要9.9只要8.8直接抱回家
这个漏捡成了

网友:
从可用性来讲是不错的,从音质来说是没必要的

网友:
不错,自已玩玩挺好,东西也值,可以说是检漏了。

网友:
折腾起来哈哈

网友:
才8.8元,这做工超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