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电视机安装第三方软件如此简单

楼主(2024-11-26):
有没有小米电视无法安装第三方软件的,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小米电视助手2.76

手机安装小米电视助手之后,在和电视处于同一局域网的前提之下,打开小米电视助手。
与家里的小米电视进行连接,连接之后,在『本地应用』里面就可以将手机上下载的第三方应用APP安装到小米电视上。
注意:下载好的电视软件必需存储在手机的Download文件夹下面,否则无法在小米助手里面查看到。

网友A:
有能控制音量的遥控器app么,有个投影红外接收好像坏了,现在调不了音量

网友:
我已经玩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能控制音量的遥控器app么,有个投影红外接收好像坏了,现在调不了音量 ...

阿里云的可以通过网络遥控 其他的不知道 之前是哪个软件也有网络遥控来着 不记得了

网友:
楼主说的非常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能控制音量的遥控器app么,有个投影红外接收好像坏了,现在调不了音量 ...

悟空遥控器

网友B:
装个当贝桌面试试看能否让装

楼主:
小米电视助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当贝桌面试试看能否让装

小米电视助手上装,要它就经没用了

网友:
自己买的电视啥也干不了

网友:
电脑上用adb.exe给小米电视安装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能控制音量的遥控器app么,有个投影红外接收好像坏了,现在调不了音量 ...

换个带USB接收器的遥控

网友:
这个刷机成第三方系统可以么

网友C:
搞这么复杂,拷在U盘上就安装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当贝桌面试试看能否让装

装上了也不行,更何况当贝也不让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这么复杂,拷在U盘上就安装了嘛

拷到U盘有什么用,安装时才会弹出禁止安装,一看你就是不懂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拷到U盘有什么用,安装时才会弹出禁止安装,一看你就是不懂的

安了那么多,都正常!

楼主(2025-06-17):
引用 网友C:
安了那么多,都正常!

不是所有的电视能安装第三方软件的,不要拿你家的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