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副驾没暖风,自己动手更换汽车空调温度传感器

楼主(2024-11-26):
天气越来越冷了,车子改开热空调了,最近副驾总和我抱怨说空调吹冷风,心想不对啊,我主驾吹的是热风,空调应该没坏,伸手一试果然是冷风,调多少度都是冷风,这就奇怪了,百度一下,这故障还有不少,基本故障定位都是副驾驶的出风口温度传感器坏了,说是温度传感器,实际就是个温敏电阻,某宝下单,第二天到货开整。

就这么个东西,十几大洋,起作用的就是中间那个温敏电阻

换这玩意得把中控台全拆掉

第一步拆控制面板,没有螺丝,全卡扣,随便拿个卡片插边上缝里撬一下就出来了,后面就一根线拔掉

拆完拆空调出风口,两个螺丝拆掉,周围一圈卡扣,直接拔就行,后面也是有一根线控制双闪的

最后拆中控屏幕,4颗螺丝拆掉就能拿出来,没有卡扣,屏幕后面的线比较多,可以不拔掉,拿出来搁在换挡杆就行,上不影响操作

温度传感器位于屏幕后面,左右各一个,左边是主驾的,右边是副驾的,这次要换的就是副驾的
这玩意位置很尴尬,空间比较狭窄,手伸进去使不上劲,只能先办法把插头拔掉,然后用长一点的尖嘴钳夹住旧传感器往外硬拔就行
新传感器也是直接硬卡进洞里去就行

换完发动测试,果然副驾就有热风出来了

测试下新的传感器和旧的传感器电阻:
新电阻15度室温大概3.4k,哈口气马上减小到2.8k,旧的只有600多欧,哈气没有明显变化,显然是有问题的,估计就是因为坏了阻值偏小,空调认为吹的风太热,所以一直尝试降低温度,大冬天也吹冷风。

网友:
省了不少银子

网友:
还是分区调整温度的?

网友:
拆机本来就要小心,在家里或公司、办公室等都相对方便,拆汽车内部,只干过装记录仪拆A柱,其他还不敢

网友:
拆好了是省钱,拆不好是烧钱。不过支持这种精神。

网友:
左右区分出风的应该是高配吧,就是天天看你们拆,结果我想给别人换个示宽灯都没换好
高配不支持更换!
16款荣放示宽灯维修,坛友遇到同款问题可以绕行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113762

网友:
副驾都谁坐呢?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网友:
知道这个维修技术很好,可以节省一些大洋。

网友:
有个想法,只换热敏电阻是否一个效果

网友:
多才多艺啊这个也能自己换

网友:
4S店200够不,没养过车不知道。

网友:
车规探头也会坏哈哈

网友:
看来确实越复杂越容易坏

网友:
我的速腾开高速2个小时以上空调就不制冷,发动机仓结霜,自己换了个进风口的温度传感器就好啦。

网友:
这个传感器够便宜的了,福特的空调冷凝温度传感器,和这个结构差不多,样子不一样,60大洋

网友:
手艺不错,去外面起码N张毛爷爷

网友:
这个什么原因造成的?质量不过关吗?

网友:
坛友动手能力强,为啥不直接换个热敏电阻就行了

网友:
难怪4S店都倒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