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10年前的Orico-USB3.0 HUB,突然指示灯不亮了

楼主(2024-11-26):
拆一个10年前的Orico-USB3.0 HUB,突然指示灯不亮了

~~主控芯片:VL812

~~2013年

~~还有一个8脚芯片,看不清楚型号,放到显微镜下看

~~还是有点看不清,不知道是Rn  还是Fm ,25LD512

网友:
Orico的数码产品做工还可以

网友:
关键是修好没有?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网友:
以前也买过Orico的数码产品,质量其实都还可以

网友:
显微镜效果不错。

网友:
八脚的是flash吧

网友:
64K闪存,应该存固件的吧。

网友:
我严重怀疑你是来秀显微镜的

网友A:
算不错了,接线用了接插件,没有直接焊在电路板上,这样接线不容易断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看做工还可以

网友B:
有个一模一样的,不带外置供电口,比较没有安全感

网友C:
显微镜不错,多少钱?

网友:
这牌子也算数码配件里有名号的。

楼主:
一个LED灯,用万用表量,10年时间竟然击穿了,正反都通。然后烙铁焊下来,新的装上去,这种幼儿园级别的就不在论坛献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一模一样的,不带外置供电口,比较没有安全感

这种只能用来接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微镜不错,多少钱?

公司的~不要钱

楼主:
10年前,USB3.0可是高级货!

网友:
当时USB3接口可是高级货,比蓝颜色2.0充数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不错了,接线用了接插件,没有直接焊在电路板上,这样接线不容易断

10年前,USB3.0可是高级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