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复古与工业风的完美融合明装线管安装

楼主(2024-11-26):
家中阳台正在升级安装电动晾衣杆,但由于阳台上缺乏其他电源接入点,只能选择从阳台的灯具中引电。原本计划直接将电线连接到晾衣杆上,但这样做存在一个小问题:阳台灯受到开关控制,这意味着在使用电动晾衣杆进行升降操作时,必须先打开阳台灯,这无疑增加了操作的复杂性。
考虑到电动晾衣杆上已经配备了照明设备,晾衣区域的光线需求已经得到满足。因此,我决定将阳台灯拆除,以简化电动晾衣杆的电源接入问题。然而新的问题产生了:阳台是长条的,原先的灯具位于中间位置,能够照亮整个阳台。如果拆除这个灯具,阳台的另一端比较暗,最好的办法是在另一端也装上一个灯。
初步的想法有了,那就画个草图,量个数据看看。

设计思路:
1.取消开关,把开关内的火线直接联上,使原灯具端火线变成常电;
2.在原有开关位置加装单控开关,控制左侧灯具;
3.电动晾衣杆电源直接接入原灯具接线端;
4.原有的照明灯取下后,布置一个五孔插座
有了想法了,用什么材料又开始纠结,用PVC线管还是线槽呢,线管需要在墙上打眼固定,用线槽的话,刷胶水就行了,开关好办,86明装盒用有点丑,想来想去的,总觉得后装的就是不好看,显得很突兀,但晾衣架已经装完了,临时飞了根线,看着更是闹心。
上各大电商找灵感,结果发现了金属明装管和配套的开关和五孔盒,效果图如下:

完全的复古工业风,这个调子我能接受,和大领导汇报了一下设计思路和预算,马上就批复了,尽快动工,尽快使用,尽快尽快!
有了测量数据,直接和商家沟通,计算配件数量,下单,坐等到货。
按计划所有材料在周五到齐,把工具收拾好了,电池充满电,周末准备大干一场。

口罩时期的标配,现在用来打眼时候防尘

接插件很重要,把线插到里面,锁住即可,安全可靠,施工迅速,关键还美观

焊台不能少,软线线头涮锡,修修补补都能用

剥线钳和冷压端子钳子,现在比较喜欢用冷压端子,软线头上压一个,线头不飞毛,端子压的牢

常用工具,比较得意的是那把三用的牧田钻

因为阳台只有一个灯,还被我拆了,需要点照明和面照明

86盒神器,这次不是用来固定面板,要固定整体开关盒
万事俱备,只等周末开工!
周末一早,吃罢早饭,搬出梯子,摆开战场,开工。
先按照之前测量的尺寸割管,下单前算过几次,商家的管子是1米1根,本着费脑子也不能费钱的原则,精打细算的拼裁,算出要买5根管,客服建议多买一根备用,细想也对,于是买了6根。

按照尺寸表,先拼裁一根管,装上配件,在地上摆一摆

摆上以后发现有问题,之前测量的时候没算上接头和五孔插座盒子的尺寸,按照那个尺寸割出来的管子,接上以后和实际尺寸有出入,停工重新设计。
最后找到解决的办法,先固定五孔插座盒,用插座盒做基准位,量一段,裁一段管。

由于是周末,在墙上打眼怕影响邻居,磨磨蹭蹭的耗到下午3点多,开始打眼固定隔墙码。

一个口气打了10几个眼,隔墙码和左侧的灯都上墙固定完成。
继续边量边割管。
线管都弄好了,把接头稍微固定,开始穿线,给插座盒、开关配线。
线都穿好了,天也黑了,开始挑灯夜战,因为线管有1个三通和3个直角弯,线管不能固定死,线要一段一段的穿过去,中间几次还把线管整体拆下来,做微调,终于线都穿好了,合闸送电,左侧的灯亮,右侧的电动晾衣杆工作正常。
固定线管,做收尾工作。
吃完晚饭,开始固定开关盒,这个东西有点费手费脑子,因为之前是个暗盒,现在要把开关盒固定在墙面,盖住暗盒。开关盒的尺寸比暗盒稍微大一点,没有打膨胀塞的余量,于是用86盒神器,在暗盒里横向装上两根神器,用长螺丝穿过明盒底座,拧在神器上的螺丝眼内,一个横向力一个纵向力,配合完美,开关明盒稳稳的固定在墙面。

该紧的紧,该调的调,都处理好了,再次送电,阳台瞬间明亮了许多。

终于,终于完工了,细想起来这波操作也算是个大工程了,没干这之前,总觉得走线管挺简单的,不就是打眼固定,量尺寸割管,干完活以后,我再也不敢说这是个简单的活了。。。

网友:
效果很不错。 工业风再浓一点可以给管子算黑漆。

网友A:
过几年生锈就好看了

网友B:
这个也太明显啦!!!

网友C:
大工程啊,别忘了铁壳做接地啊。

网友D:
总觉得铁管走强电不安全,万一漏电就不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几年生锈就好看了

您说得对,生锈了就真的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觉得铁管走强电不安全,万一漏电就不好玩了

给自己干的活,不会漏电,保护措施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工程啊,别忘了铁壳做接地啊。

谢谢您的提醒,裸露的接头都缠上胶布了,接地也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太明显啦!!!

明装就是要这个效果,金属的质感搭配灰色的瓷砖

网友E:
一把锂电钻就搞掂水泥天花板打孔?!

网友:
费工费力。不好看

网友F:
复古效果不错,但是外露金属管线要接地,接地,接地。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复古效果不错,但是外露金属管线要接地,接地,接地。安全第一。

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没辙本人喜欢折腾,喜欢这个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把锂电钻就搞掂水泥天花板打孔?!

没错啊,牧田的三合一,电动起子+电钻+冲击钻,就是小贵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还很有想法,赞一个

不过看好多弟兄都一再强调接地,怎么看怎么可笑。
接地说起来就是2个字,你接一下给我看看……………………能接出比不接强的估计一个都没有,都是只会瞎扯的

接地最简单的就是接地杆,往地下打一根1.5米长的镀锌钢杆并作可靠连接,住楼房的你打一根我看看?

至于楼里,接地是有严格规范的,对铁管的接地,首先要保证铁管之间所有的连接都可靠,然后就近找接地线做可靠连接。

接地线在哪里找?配电箱里那个保险吗?可靠吗?整栋楼的配电你能保证别家的地线出问题你家地线就没事?据电工说被连累的多了,每个有问题的地线都会连累一大片。

不懂还只给人一个大方向指导的家伙非蠢既坏,或者又蠢又坏……………………

最后强调一句,根据国家规范,走强电的铁管必须使用焊接方式,所有的连接点都必须是焊接方式

网友:
大工程,做的非常好!要是我比较懒,直接接通开关,在原有的灯线上安装电动晾衣架,然后加装无线遥控开关,控制原来的灯具!

网友:
不经常干的活其实都不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自己干的活,不会漏电,保护措施全上了

给别人干活就会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