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hinkPad 65W电源适配器插口拆解,内藏黑科技!

楼主(2024-11-26):
年代久远的tinkpad T60原装电源适配器,吃灰已久,接口都微微起铜绿了,滚圆大头中间还有金灿灿的探针,今天拆接口,窥探一下有啥“黑科技”

外层用的软塑料,估计是增强手感,剪刀夹就划开了:

金灿灿的探针:

里层的也是软塑料:

划开就看到“黑科技”了:

10KΩ下拉电阻:

验明正身:

网友A:
电源盒内输出御是并的有泄放电阻,这电源头上这下拉电阻,不知是啥原理?

网友:
这个以前就看到过。很多电脑都有这个针。现在typec了,体积小了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盒内输出御是并的有泄放电阻,这电源头上这下拉电阻,不知是啥原理? ...

识别充电器功率用的,比如90W和130W用同样的接口,通过不同电阻使主机识别电源的功率,呆儿的电源用1-Wire存储器用来识别功率比这个更高级一些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里面的探针接了个10K的电阻。

网友:
好象接了电阻的65W,不接的90W,记不清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早期的本本也是这样的,中间一根针

网友:
10K检测电阻

网友:
原来里面的探针接了个10K的电阻

网友:
老式三针接口

网友:
联想的后来很多都是方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识别充电器功率用的,比如90W和130W用同样的接口,通过不同电阻使主机识别电源的功率,呆儿的电源用1-Wir ...

学习了,谢谢,又增涨了好多知识。

网友:
应该是识别电阻,怕用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