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铁塔天邦达保护板求助!

楼主(2024-11-26):
坛子里面的各位大佬,有没有知道这块天邦达的保护板能否支持降串(比如14串),三元锂电池使用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楼主坏得很啊摸清楚了拿去高价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坏得很啊摸清楚了拿去高价出

我是吃了好几次亏了
有的能改三元  大多数都不能改三元。

问卖家都说可以 ,到手改不了 板子也是好的,退回去不够运费的。
实在没办法才在群里请教各位大佬
图是借的黄鱼的网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吃了好几次亏了
有的能改三元  大多数都不能改三元。

天邦达的板子没见过可以改的,拓邦的话可以,虽然天邦达上位机里有更改电池串的选项但是,板子会不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天邦达的板子没见过可以改的,拓邦的话可以,虽然天邦达上位机里有更改电池串的选项但是,板子会不工作 ...

请教这个板子485接口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这个板子485接口在哪里?

就是这里,485的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邦达的板子没见过可以改的,拓邦的话可以,虽然天邦达上位机里有更改电池串的选项但是,板子会不工作 ...

是的  拓邦的 有的固件版本也是这个问题,能改串数 能改保护电压。但是连接电池组后,会显示电芯错误,把电压降到铁锂的保护电压,就不报错了。但是这个时候设置的参数还是三元的参数。 也就是说,这个固件从底层设计就是为了铁锂。 单节超过3.85就报电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