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实现用电自由~稳先微WSCY4058与众仪ZT111的邂逅

楼主(2024-11-26):
首先,你得有一块ZT111
新入手的众仪ZT111,双11返场薅羊毛60拿下

然后,必须感谢8139老师的帖子,摸着大神过河不翻车
稳先微WSCY4058充电电压+电流编程电阻测试总结表格,另外换新装备打妖怪了

接下来的事情,电路部分就简单了,主要是处理几个机械安装问题,供大家参考:
① 供电方案:3.7V锂电池+IN4007,简单方便,经过反复实测各项测量功能完全正常。
②type c口方案:卡扣式成品母座,直接在表底开孔卡入,简单方便,容错率高,钻头+小锉刀就能完美安装。
③锂电池尺寸和安装位置:聚合物锂电池902040(700mah),自带保护板,拆除原7号电池座,用3M双面胶固定于主板原电池座位置上。
④充电板安装:不裁剪,保留原板外形,用502固定在环氧板上,环氧板再用3M双面胶固定于主板上(方便维修更换)。
⑤充电指示:引出4058充电板上的LED两根线,再在万用表后壳上钻孔固定一个3mmLED,用于充电指示。

上图

楼主:
卡扣式Type C 口

楼主:
锂电和充电板安装方案

楼主:
充电指示:引出4058充电板上的LED两根线,再在万用表后壳上钻孔固定一个3mmLED,用于充电指示。

网友A:
靠,大刑伺候

众仪招了吗

网友B:
小台钻真不错,求包邮赠送,然后再塞200块,我是学生

网友C:
改的不错充电插口应该加个防尘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台钻真不错,求包邮赠送,然后再塞200块,我是学生

小台钻也是闲的蛋疼自制的,那是另一个故事啦

双11同众仪一起薅羊毛买的小台钳,一个瑕疵是丝杆偏短一点,导致钳口拧不到尽头,后来干脆也用小台钻给它钻孔攻牙,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
链接还有吗,想买充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大刑伺候

众仪招了吗

不算大刑啦
想想其实很简单的改装,为毛还是颇费了一番功夫
不过值得,现在我开机都按着HOLD键开,主打一个没有续航焦虑,自动关机这种功能好讨厌,忘记关机又有什么关系?可劲造就是了

网友:
这种充一次电用很久的工况,用无线充电最好,不用破坏外壳。

网友D:
给几点建议
1 充电口放下面不安全,建议放顶部
2 既然充电口座子这么大,且透明,不如把灯贴在座子上,就不用多钻一个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几点建议
1 充电口放下面不安全,建议放顶部
2 既然充电口座子这么大,且透明,不如把灯贴在座子上,就不 ...

1.就是考虑美观和安全,才放底部啊
2.座子没法装灯啊,倒是有带灯的座子,但那是插上电就亮灯的,很杀马特不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不错充电插口应该加个防尘帽

拼多多搜,12块不到吧,一大堆,我都懒得点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几点建议
1 充电口放下面不安全,建议放顶部
2 既然充电口座子这么大,且透明,不如把灯贴在座子上,就不 ...

我也觉得充电指示灯放充电口上比较合适

网友E:
引用 楼主:
1.就是考虑美观和安全,才放底部啊
2.座子没法装灯啊,倒是有带灯的座子,但那是插上电就亮灯的,很杀马 ...

座子是塑料的,你把灯贴到座子上,光自然就能在座子外看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就是考虑美观和安全,才放底部啊
2.座子没法装灯啊,倒是有带灯的座子,但那是插上电就亮灯的,很杀马 ...

电池负极一般是接地的,黑表笔也是接地的
如果充电模块也是负极接地
然后c口也接地
那么哪里来的安全?
是底部离手近,还是顶部离手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负极一般是接地的,黑表笔也是接地的
如果充电模块也是负极接地
然后c口也接地

反正手持式的设备,我就没见过谁把充电口放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座子是塑料的,你把灯贴到座子上,光自然就能在座子外看到了。

诶这么说好像有点道理,但那个位置很挤了,不过也许挤挤也行?
不管了,我坚持原始规划,就放后面,不喜欢充电口会发光,总感觉很杀马特

网友:
这个表即使用最差的碳性电池,外加背光烧录成不关闭,都可以用一年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