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小霸王D82蓝牙音响

楼主(2024-11-26):
还是废品站系列,这次经费花了8元,小贵,从10元砍到8元再也砍不动了

成色战损,不抱太多希望 ,上手不错,重手,有份量。
插电无反应,拆吧
把前网罩拆掉,下面有8粒螺丝,拆掉就可以拿开按键面板

这个是按键板,无进水,情况还算良好

这个是主板,坏得有点多,芯片用的是杰理的方案,这个成本低,性能够,没问题

这个是两个D类功放芯片,各负责左右声道,两个真喇叭,不像有些厂家另外一边是膜

换了一个充电接口,顺便把开关也换了

然而,没有结束,这里有个电阻,0欧,居然烧掉了,直接飞一条线算了

这里也没结束,电池不行,原机只有一个18650,拆了保护板,电池不要了,找出两个旧的三洋18650,有位置装两个电池,不错

双电池并联,容量加倍,喇叭是两个的,真喇叭,良心产品

保护板焊好

弄好了,装机

装好了,下图是开机默认蓝牙模式

收音模式,这个设计好,直接用上面的按键输入频率就能收音,不错的设计,好评

AUX输入模式,这个也不错,插入aux线就自动识别了,不知道这个原理,大神科普一下它是怎样检测的?

下图是usb播放模式,这个可以播放mp3,有些无损的音乐它都能播放,有点厉害,修是修好了,但是,它用来干嘛呢?放着吧,这个还能留着,钓鱼或者户外露营能用。

END

网友:
能放APE或FLAC?

网友:
都修好了,还没找到用处,看来也是吃灰的下场。

网友:
不错的东东,修好吃灰

网友:
好手艺,不过修好了,帖子也发了,可以吃灰了

网友:
确实有点贵,修好也是吃灰

网友:
小霸王也是什么都搞啊。

网友:
废品站也要8蚊好贵,5蚊以下可以考虑。

网友:
能砍下2元也很不错了

网友:
外壳不清洗下?成色还行

网友:
有维修能力不错,学习了。

网友:
整体做工看起来可以啊

网友:
还行吧,就是收的贵了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A:
应该不行吧,无损的要求高了点。

网友:
8元到手,超值的。

网友B:
这个也就是能听个声音,音质不会很好,也值八元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就是能听个声音,音质不会很好,也值八元钱。

还是可以的,8元也可以在办公室听听收音或者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吧,无损的要求高了点。

刚刚测试了,能播放flac,

楼主:
flac是可以放的,试了一下,几种文件,就能放fl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