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江波龙的嵌入式U盘模块(EUDM)

楼主(2024-11-26):
上一帖提到贴片式TF卡,那么有没有贴片式U盘呢?
昨天拆修一个乐视随身看(通过wifi实现将APP内的视频缓存到设备储存上,大概相当于带充电宝功能的无线U盘)
多年前的产品了,因为刷机变砖,只有充电宝功能了,想着里面的颗粒还可以吹下来做他用,手痒说干就干
开壳后,看到硬盘,傻眼了,说是NAND FLASH也不像,说是eMMC更不像了,也查不到资料:

吹下来后,更懵,这焊盘,不对啊,小弟我也算见多识广,这是啊啥封装?

longsys FSEUMS5D2-32G

查不到资料,大体知道它是江波龙的客制化方案嵌入式U盘模块(EUDM),EUDM2.0走的是USB2.0协议,EUDM3.0走的是USB3.0协议:

头脑风暴一番,这玩意不就是贴片式的高配UDP黑胶体U盘吗?可惜客制化方案查不到资料就不知道引脚定义,不然可以飞线验证一下。

网友A:
看焊盘就1234脚位有引线其它全是空脚,是不是突然灵光乍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焊盘就1234脚位有引线其它全是空脚,是不是突然灵光乍现了

灵光乍现过了,飞线试了,,无法识别的USB设备!4、5、8角通地,8个大角相互都有压降和阻值,所以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网友:
看图片,好多脚都有数据线相连,应该不只是那8个脚控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灵光乍现过了,飞线试了,,无法识别的USB设备!4、5、8角通地,8个大角相互都有压降和阻值,所以 ...

不会用特别复杂的接口协议,自己设计定义接口协议成本高,查一下单片机下面的最小那个贴片集成电路是个啥

楼主:
对比了一下2.0的短款黑胶体,尺寸相似。

楼主:
能找到的介绍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83519-1-1.html

,我试试看。大概率行

网友C:
确认1234就是USB的数据脚,其余焊盘看起来都是空的,不排除有识别引脚,拿万用表测一下阻值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认1234就是USB的数据脚,其余焊盘看起来都是空的,不排除有识别引脚,拿万用表测一下阻值看看 ...

8楼的哥们飞线成功了,确定1、2、3、4角是数据角,有空再折腾。

网友:
用万用表打PCB,看哪些脚有用再分析...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83519-1-1.html

您这链接碉堡了

网友:
找到资料可以自制个玩具U盘...  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写保护

网友:
不知道怎么弄呀?!!!

楼主:
后续来了:
飞线不识别,短接6、7脚后,电脑识别大容量设备,提示格式化,系统自带格式化无果。
   用工具格式化建分区,识别成功却是加密盘,文件无法写入。
     于是清除扇区数据,再分区,依旧无法写入文件或写入数据出错。
结论:
       确定这块盘是好的,在原设备上贴着的时候读写速度还不赖,毕竟是用来存视频追剧的,我没怎么用过,基本算是99新。
    也对自己的芯片拆装手法有自信,一定不会吹坏它。所以问题还是老问题,不知道它的引脚定义,但是我敢肯定的说,我这个飞线一定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83519-1-1.html

飞线识别,无法写入文件,这玩意工作模式很可能有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线识别,无法写入文件,这玩意工作模式很可能有差别。

应该用3.3v电压

网友D:
江波龙这是把黑胶玩的出神入画呀,之前在海鲜上看到只有一个U盘大小的黑胶STAT固态时,第一感觉就是这卖家是不是骗子,后来搜了一下百度,还真有这玩意,只能说,国产黑科技,遥遥领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江波龙这是把黑胶玩的出神入画呀,之前在海鲜上看到只有一个U盘大小的黑胶STAT固态时,第一感觉就是这卖家 ...

江波龙算是有两把刷子的大厂,研发团队鬼点子多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