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修山泽网络测线器

楼主(2024-11-26):
山泽的网络测线器突然不亮了,可以肯定没测过POE供电,不会烧坏。

撬了半天没弄开,就想肯定不是卡扣的,找了半天发现在面板贴线下面,真坑啊!
拆开后发现负极虚焊了,补了就好了。

网友:
贴纸加热下再揭开比较好

网友:
就是不想让你拆

网友:
原来里面这个样子

网友:
logo那里的E改成AI比较合适

网友:
功能还过得去。

网友:
结构很简单

网友:
稍微高级点的都不带开关了。

网友:
网线测线器还是比较耐用的

网友:
还以为多复杂结果就一芯片

网友:
这螺钉位置可能就没想让人拆

网友:
这玩意我买过一个 带电测就挂

网友:
这东东都是挑便宜的买,家用很少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