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买的2246en全新板子,求大佬告知跳线位置。

楼主(2024-11-26):
(图片)

网友A:
板子标注了rom,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标注了rom,试一下

他要的应该是gpio和rce吧

网友B:
在鱼鱼上翻翻,会有同样的板,上面有标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鱼鱼上翻翻,会有同样的板,上面有标注的

没翻到捏

网友:
2246EN工具

找个订书针做一个短接器,很简单

网友:
对照原理图,万用表一脚接闪存对应脚位,另一脚量闪存左侧的一排电阻,阻值近零的就是了,应该不难

网友:
手搓硬盘的大佬

网友:
这个不是应该问卖家吗?

网友:
这些应该是rce跳线,如果id排列不正确可以把所有电阻移到空位

网友:
我也买了同样的板子,不知道怎么搞跳线只要试

网友:
开卡短接

楼主:
4贴4ce 左2357 右147

网友:
大佬真多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