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座椅不加热 维修别克林荫大道座椅控制模块

楼主(2024-11-26):
一个07别克林荫大道座椅不加热了,查出来是这个模块坏了,新的比较贵,不想换,修修看,有水渍,过孔腐蚀了,焊了就好了

网友:
有省了好多

网友:
这也能修好

网友:
怪不得4S店都跑路呢

网友:
这车有年头了,油耗不低吧。

网友A:
想知道这水是从哪来的,怎么会有腐蚀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这水是从哪来的,怎么会有腐蚀性呢?

长期停在地下车库,潮湿

网友:
浸个防水漆。

网友:
怎么查出来的

网友:
是挨个量么  怎么发现的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这水是从哪来的,怎么会有腐蚀性呢?

怀疑你在开车

网友:
修好灌上三防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这水是从哪来的,怎么会有腐蚀性呢?

空调水出口堵塞导致漏里面,雨水漏水,冷天人呼吸水蒸气

网友:
所以车还是要多用,才不容易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空调水出口堵塞导致漏里面,雨水漏水,冷天人呼吸水蒸气

冷天人呼吸水蒸气,是真的!这个问题我现在很头痛。因为水蒸气哪里都能进去,防不胜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冷天人呼吸水蒸气,是真的!这个问题我现在很头痛。因为水蒸气哪里都能进去,防不胜防 ...

停车后开通风吹一会能解决吗?我的比亚迪充电机继电器坏了两次,都是在最潮湿的时候,估计也是有水蒸汽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停车后开通风吹一会能解决吗?我的比亚迪充电机继电器坏了两次,都是在最潮湿的时候,估计也是有水蒸汽原 ...

水蒸气的危害非常大,就算是防水的设备,都防不了水蒸气,我的车,因为水蒸气,车门板里面生锈,电子控制器拆开里面有水汽,导致接触不良,换了一个新的。水蒸气的问题在冬天,开吹风有一点效果。但是太冷了。如果开热风,那么空气温度增加,空气湿度也会增加,而且不能关闭热风,否则空气温度降低后,会发生冷凝。我的车副驾驶手套箱后面的金属都冷凝有水。(冬天刻意在车里午睡,然后等所有车窗都有水雾后测试)扒开手套箱,看后面的金属都是水,全生锈了,所以看不到的地方其实水蒸气已经进去了

网友:
还行,不是泡水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