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1个彩虹电热水袋

楼主(2024-11-26):
今天早上儿子说热水袋坏了,晚上下班回家一试,果然加热灯亮就是温度没变化,拆开看看还可维修不

一开拆

文这就是里面的样子
最后用万用表测得发热丝坏了,没有维修价值了,扔了

网友:
看起来做工还可以啊

楼主:
彩虹老牌子了,这个用了好几年了,还不错的,今天又买了一个

网友:
这个袋子里面是装的什么液体啊,普通水么

网友:
一般温度保险容易坏

网友:
剪开看看是不是电热丝结构,其实用手也能摸到是热管还是电热丝或者电极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彩虹老牌子了,这个用了好几年了,还不错的,今天又买了一个

换个PTC上去咋样,

网友:
应该是内部断线了

网友:
内部断线没法修了

网友:
这玩意不能放塑料袋收纳,否则第二年打开都是霉味霉斑。

网友:
彩虹可是大牌,金属的暖手宝,差不多30年了,目前还在用。。谢谢分享

网友:
内部过温保护措施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