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五块钱的创一可变形电动螺丝刀拆解

楼主(2024-11-26):
拆出来看看顺便换个上次修理出口电动刀剩下的动力电池,原本以为电池是那种14500的,没想到还是18600的,不过看着电池那锈迹斑斑的样子也没任何信息估计也是报废电池组拆出来的,还是换了吧

楼主:
电池看起来非常拉胯,塑料齿轮,比我上次9.9的还垃圾,那个好歹是金属齿轮,后面换了个2000毫安的电池上去,焊工一般不敢剪太短

网友A:
便宜是便宜,不过质量一般啊。

楼主:
后面发现安回去太靠近控制板了,怕短路又打了一点胶进去拿打火机烧的,烧黑了顺便给电机和齿轮箱的连接处打点胶,不然老是要脱落,电机没有任何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是便宜,不过质量一般啊。

比我上次那个还垃圾,不如我上次那个9.9的

楼主:
送的批头也是相当逆天

网友:
5块钱还要啥自行车...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楼主:
打个木头都打不进去,9.9的一下子就进去了,都是3.7V差距这么大啊

网友:
哪里有5块可以买啊

网友:
电机不行,扭力不够就这样,电池也有关系

网友:
估计是回收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个木头都打不进去,9.9的一下子就进去了,都是3.7V差距这么大啊

这个是不是转速比较高,所以扭矩小了?要么是你的电池内阻太大了,换个动力电池看看?

网友:
五块还是值了。

网友:
几块钱的,能用就行

网友:
五块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估计电池不行

网友:
五块还是值的。

网友:
五块还是值了

网友:
塑料齿轮,扭矩还小,看起来不太划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