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南方潮湿地区储藏室除湿计算及改善

楼主(2024-11-26):
【2022年8月旧文搬运】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结论前置

在广东,每1平方的储藏室,使用压缩机除湿机比半导体除湿机,每年能节约大约4-5度电;密封门窗能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墙内或外贴玻化砖装饰可阻截大部分水蒸气,但专门做水蒸气阻隔在经济上不划算;及时关门的日常进出不会有明显影响。
起因我去年在储藏室放了一个半导体除湿机,2020年累计凝水13120g,在门缝封闭、减少进出的情况下,今年除湿机冷凝水反而有明显增加,才到8月份就凝水16451g,特别是7月4号到8月13号一共40天共凝水4802克。今年雨水比去年多。怀疑是通过围护结构、窗户漏风透进来的水蒸气。围护结构渗入
找到一篇相关论文

读了一下,该文献公式2有误,中间多项式的试样厚度“L”应该在分子,右边多项式直接漏了一个“L”。作者概念不清,混淆了“水蒸气透过率(WVT)”和“水蒸气渗透率(WVP)”,此处两者差别在于:WVP*试样厚度(0.01米)=WVT。

6个曲线图,上面一行从左到右是EPS、XPS、PU三种保温材料;下面一行,从左到右是混凝土、水泥砂浆、粘土砖。图表纵坐标其实是“WVT”而非“WVP”,两者差别在于:以至于纵坐标与公式的数量级和单位都对不上,但数值却是没问题的。

ASTM E96-2000材料的水蒸气渗透性标准试验方法(英文)wk.baidu.com/view/27b17f3231b765ce050814ee?pcf=2&bfetype=new&zdm_ss=Android_2730526809_&send_by=2730526809&from=other&invite_code=zdm3mbvzk9inv
对“WVP”与“WVT”的定义,吐槽一下,中国的论文真是水得可以。

还好该论文其他部分似乎没有硬伤,研究表明当外界湿度超过60%以后,由于材料内部出现冷凝水,水蒸气透过率会大幅上升。操作条件是保持室内相对湿度平均80%。按文献所列公式计算:
计算夏季30℃,外界100%相对湿度时水蒸气渗透率:
混凝土楼板:165mg/(平方米·小时)
180粘土砖:93mg/(平方米·小时)
春季回南天25℃,外界100%相对湿度时水蒸气渗透率:
混凝土楼板:123mg/(平方米·小时)
180粘土砖:69mg/(平方米·小时)
计算条件:储藏室混凝土楼层板厚100mm,22.3平方米,天花板上表面有不透水瓷砖,等效为3平方米;地板底面为下层单车房空间,由于墙体的缓冲作用巨大,湿度按90%计算,此情况下混凝土材料水蒸气透过率大概是100%湿度的1/10,等效为3平方米。一共等效6平方米100mm混凝土。
180砂浆粘土砖外墙30.2平方米,水泥砂浆砖缝10mm,外侧覆盖有不透水的玻璃马赛克,等效面积约137平方米180粘土砖;120砂浆粘土砖外墙18.5平方米,等效面积约294平方米180粘土砖。一共等效431平方米180粘土砖。

所以春季回南天25℃,所有围护结构外侧100%相对湿度时水蒸气渗透率:
混凝土楼板:0.36g/小时;
180粘土砖:29.7g/小时;
考虑到墙的缓冲作用(连续3天渗入30克/平方米,质量百分比0.001%),估计总的水蒸气透过率20g/小时。夏季下雨也按此估算。

夏季的晚上平均湿度多数介于85%~95%之间长达10小时。

按90%湿度计算,计算30℃时水蒸气渗透率:
10cm混凝土楼板:9.7mg/(平方米·小时)
180粘土砖:14.0mg/(平方米·小时)
估计一个晚上水蒸气透过量约60g。而白天基本处于平衡状态,墙体缓冲作用消失。

门窗泄露
实测两个铝合金平开窗,都在两扇窗中间接缝最下方轨道空隙处漏风。平均大约一小时有0.5立方米左右。

如果外界相对湿度100%,约带来2g/小时的湿负荷。估计夏天平均一天有40g。

另外每次进入开门,估计有2个立方米的空气交换,约带来2g水。

结果与对策
上述的计算可以解释,从7月4日到8月13日,一共40天中,晚上高湿度时段渗入的水有2400g;有24天下雨,以一场雨高湿状态2小时估计,渗入的水960g;漏风渗入的水分1600g,开门约20g水。
一共4980g,是比实测值4802g多,估计是有一周晚上湿度没达到90%导致的。
目前用半导体除湿机维持80%室内湿度,能耗大约100度电一年,碳排放约0.1吨,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围护结构做水蒸气阻断层成本太高,经济上不划算;把窗户漏风的地方堵上,能减少1/3的能耗,在这个基础上,更换压缩机除湿机,能把能耗降低到10度电一年;或者是每年20度电就能把相对湿度控制在更理想的70%上。
赶紧闲鱼又淘了一台金鸿盛,150元自提,半导体价格买了个压缩机除湿机,两年回本,回头再改电源。
您读到这里了,如果觉得文章有趣,希望能双击上图点个赞,谢谢!

半导体除湿机放在一个更小的单车房。面积6.4平方米,天花板上表面向上层单车房空间,等效为0.5平方米;地板底面为土壤,长年100%相对湿度。按地温平均25℃计,渗水2.95g/天,1077g/年。
外墙12平方米,等效面积约127平方米;隔墙6平方米,等效面积约64平方米。一共等效191平方米180粘土砖。估计夏天渗水35g/天,约5000g/年。
耗电估计30度/年,可以接受。

网友:
半导体除湿就是儿童娱乐,白耗电

网友:
这个成为专业论文了……

网友:
楼主买的这个压缩机除湿机,跟我的一模一样的。

网友:
专业人士,焓湿图都用上了。

网友:
在深圳的时候只记得各个商城在夏天把空调开到最大,向外排湿排热,大门口都能够感到冷飕飕的。

网友:
我家的储藏室湿度就很大,因为只有一个门,没有窗,虽然是地面跟外面是平的,但因为没有窗,湿气跑不出去,墙根处的墙灰都剥落了。之前我自己做了一个半导体除湿机,效果很不理想,聊胜于无而已,我还是在北方,一年中除了伏天湿度很大之外,其他时候湿度都不大,但储藏室的湿度在冬天也保持在70-80%,有些木板都长霉了,终于前年的时候在论坛买了一个压缩机抽湿机,使用后发现效果非常好,夏天12小时能抽满5L的水箱,其他时候差不多24小时5L,内置水箱就是5L的,后来我接了水管出来到一个25L的水桶里,现在隔十几天开一天,长霉的现象好了很多了。

网友A:
楼主牛批,我是一点都没看懂,你就直接告诉我200多平的房子里要用什么机器除湿划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批,我是一点都没看懂,你就直接告诉我200多平的房子里要用什么机器除湿划算吧? ...

空调,没开玩笑。

网友A:
空调房间里可以,大厅里比较难吧,南方万恶的回南天,真是难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空调房间里可以,大厅里比较难吧,南方万恶的回南天,真是难受。

在南方,住家要除湿比较困难,决定性因素不是湿度大,而是人们的不良习惯造成的。我在南方断断续续住过一段时间,即使房间都开着空调,他们也会开着窗户,仿佛关上窗户空气就不够用了,其实完全是心理作用。这样,一边除湿,一边漏湿,费多少电也不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南方,住家要除湿比较困难,决定性因素不是湿度大,而是人们的不良习惯造成的。我在南方断断续续住过一 ...

是的,我认识的老一辈亲戚朋友都是大冬天都要开着窗,吹得脸都紫了,嘴唇裂了,缩成一团抖抖抖,还很爽的样子。一关窗子就说很闷啊,好闷啊。年轻的还好,这种祖传的毛病都被封闭空调办公环境治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调房间里可以,大厅里比较难吧,南方万恶的回南天,真是难受。

别开窗就一台匹半抽测够了,买个温湿度计就可以看到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调房间里可以,大厅里比较难吧,南方万恶的回南天,真是难受。

我有另一篇帖子是比较抽湿机和空调抽湿的效率。多柜的抽湿机都比不上空调的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另一篇帖子是比较抽湿机和空调抽湿的效率。多柜的抽湿机都比不上空调的效率。 ...

好,等明年回南天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