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视机可以胜任4k显示器吗?

楼主(2024-11-26):
【2022年8月旧文搬运】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自从用了75寸的小米电视做显示器后,就被4k的巨大桌面空间迷住了,再也回不去2k的仄迫桌面。但是面对75寸,坐转椅上左右滑动看屏幕虽然有点滑稽,但还可以接受;可是上下的内容要不断的抬头低头,时间一长就受不了。
于是想找一个小一点尺寸的4k屏幕作为显示器,并且兼顾老婆看电视。

选择
去小米之家体验一下,排除了50寸以上,于是目标设定为50寸以下RGB4k的三星或LG屏,首先映入眼帘的肯定是小米了,转了一圈,发现只有前代产品小米2的49寸,和小米2S48寸符合要求,但毕竟都是四五年前的产品,在闲鱼上存量不多,也留意了TCL三星LG,但在闲鱼上几乎没有可以选择的。在寻找过程中拿了一台小米E43S先用着,发现虽然不是三星屏,但颜色还可以接受,就是有个毛病,屏幕的算法导致了有网纹,看电影的时候离得远没影响。连接电脑作为显示器的时候,近距离观看效果大大折扣,打算找到合适电视后卖掉。
几天后在咸鱼上找到一台小米2s48寸,800元,相当便宜。可惜寄来的过程屏幕受到了损伤。但确定了观看48寸显示器,头部转动幅度还是太大,还是43寸最合适。
也有留意43寸电脑显示器,发现基本比同等条件电视机贵一半。然后无意中发现了大法的电视机43X8500F,不过网上的评价普遍说暗部一团黑,缺乏层次。但Rtings上并没有指出这一问题,只是说IPS屏的漏光比较大。自己去商场看了一下,售价4000+。闲鱼上找到几个广州有准新机的卖家,价格基本一致。

对比
测试索尼43X8500F,随便拉小米43ES比较一下。首先这个比较是非常不公平的,新机价小米1499,索尼4300,几乎三倍,这个比较纯粹是看看,都是一个屏幕两只脚,大法贵这么多究竟值不值。
首先大法图像设定项目相当的多。

高级设定来一波。

高级设定里面还有高级设定,吐血。

HDR和色彩空间设置。

增强HDMI

下面是两台电视摆在一起,拍照都是用小米mix,手动模式,白平衡阴天模式,照片与肉眼所见最接近。两台电视的亮度都调到最大,大法的色温调为中性,黑色级别50,对比度100,HDR关闭(打开后亮度会上升);小米设显示器模式,除了亮度什么都不可调。
大法所有白色方块都可辨认,小米从93.73%明度开始无法分辨。

大法所有黑色方块都可辨认,小米从6.27%明度开始无法分辨。

大法的漏光比小米好一些,但都比较明显,肉眼看比照片上更明显,MIX的夜摄真的差。屏幕右侧斑纹是反射晚上的窗子,不是漏光。

颜色没什么好比的,因为是屏幕克隆,都工作在sRGB空间,大法的广色域发挥不出来,没太大差异。就看个均匀度吧。

显示水平光栅的时候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小米的屏幕出现了水波纹。随着观看位置不同会游走。

走近从斜上方看整个屏幕都是。确定并不是手机拍出来的摩尔纹,估计是面板玻璃厚度产生的干涉现象。右边的大法没有。

就是这样的横光栅,一个像素宽。

但是显示竖光栅的时候。轮到大法出现一些奇怪的纹理,锐度调到49的时候会基本消失。并且在场景转化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奇怪的闪动,看着像图像处理算法带来的bug。大法的图像处理功能太多了,我能关都关了,但刚上手,调节菜单也是叠床架屋,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什么隐藏的功能没有关导致这些问题。估计专用的显示器不会有这些问题。好消息是有bug的极端场景在正常的使用中几乎不可能遇到。

肉眼所见大法的灰度过度比小米好太多了。两者都会有条带,不过8bit信号限制了大法。以后有机会测试一下10bit

4k的图片,看上去小米的图像很有活力,但是暗部和高光细节都有所舍弃。大法的图像看上去更有真实感。

暗部细节,应该不用标明,都看得出谁是谁。

高光细节,大法被摩尔纹干扰了,实际细节丰富些。

两者屏幕都是轻微雾面,屏幕反光,索尼控制得较好。

然后看看小米的网纹,在小米之家看过,其他4k型号没有网纹,但做显示器又太大了。

还有一个问题。E43S当做显示器用的时候,距离比较近,大倾角观看边缘,图像会有暗边。

大法很轻微,更合适作为显示器用。
您读到这里了,如果觉得文章有帮助,希望能双击上图点赞,谢谢!

来源
E43S小黄鱼上1050元收来的自己跑到中山自提,43X8500F是2666元小黄鱼淘的。

网友:
这是在考验我的显示器啊

网友:
电视和显示器观距不一样,应急用用可以,长期用不合适

网友:
电视和显示器观距不一样

网友:
显示器超过27寸就太大了

网友A:
近距离的看显示器有必要要那么大么

网友:
上手搞,不适应还能挂在卧室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近距离的看显示器有必要要那么大么

当然有,小于22寸的显示器FHD就够了,再高已经超出正常视距下的人眼分辨率,特别对于近视眼和散光眼,基本上没有意义。

对于有拼屏需求的人,一个43寸4K大屏,能显示4个22寸显示器的内容,还没有边框。唯一缺点就是屏幕不能折起来围着头部,边角的阅读会有一定影响。

我都是工作内容拉到中间。4边放需要偶尔监控的内容。加上笔记本本身的屏,做编辑超爽。

网友B:
商场都是播放大面积着色的鲜艳图画,根本对比不出好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商场都是播放大面积着色的鲜艳图画,根本对比不出好撇

你做个想买的样子,客服可以按你要求调整画面

网友:
不得不说楼主真能折腾

网友:
好的屏幕贵

网友:
电视机主要是显示动态画面居多,电脑显示器主要显示静态画面(文字)居多,电视机的颜色会比较饱和,两者各有侧重点,谁也取代不了谁。

网友:
电视太大了不合适,可以考虑4K显示器

网友C:
最重要的,TV和PC的颜色显示范围不同,TV是有限的,PC是Full的。NV显卡的设置里面,就有设置这个的选项。下图是madVR的:

网友:
楼主真有闲心折腾,但这种对比是有意义的,给很多有类似的想法的人解了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重要的,TV和PC的颜色显示范围不同,TV是有限的,PC是Full的。NV显卡的设置里面,就有设置这个的选 ...

很便宜的电视只能接收16-235,好一点的电视都可以全电平输入,电视上就可以选的。

有些显示器也可以选16-235。

上边有朋友说电视机和显示器各有侧重,其中就是包括这一个问题。还有彩色的伽马值都不同。

但其实他们用的面板都是一样的,区别在于信号处理。是在高端的显示器和电视机其实都是可以选择模式,甚至精细调节的,例如索尼这台电视机就有显示器模式,数字信号进来完全不处理,一比一原样显示。

网友:
测试过延迟么?用笔记本测试,电脑连接电视,模式选择复制模式,打开网页秒表,然后用手机拍照看看笔记本屏幕显示的时间和电视显示的时间能差多少。

网友:
两者没什么可比性,电视是电视,电脑显示器是电脑显示器,对比也要同类的去对比,电脑显示屏有好屏有差屏,同样电视机也有贵的便宜的效果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