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等电器的内置锂电池使用方式与寿命的关系

楼主(2024-11-26):
【2022年8月旧文搬运】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很多朋友对如何使用锂离子电池有兴趣,例如经常有朋友问我,笔记本电脑是一直插着充电器用好还是直接使用电池供电好?
我对锂离子电池原理有充分的理解。但今天不讲原理,只提供可行方案。
科技以人为本。所以首先确定你对电脑的价值观念,再选方案。
观念1、笔记本是工具,懒得伺候,坏了就换:一直插着电源。电池寿命<2年
观念2、我愿意偶尔照顾一下电脑电池:平时插着电源,周未拔电用到报警再插上电源,电池寿命<3年。
观念3、我是环保主义者,希望电池能用三五年,减少污染:每天最后一次工作还有1到半小时结束前拔下电源,每天工作开始时插上电源。电池寿命3~5年。
观念4、电池是我祖宗:可拆电池充到60%,拆下来保鲜袋密封好放冰箱4℃区,每半年至少取出升到室温开密封袋装机充放电一次;不可拆电池充到60%拆开机壳拔掉电池插头,每季度至少插上电池插头充放电一次;联想电脑可以在系统的电池选项里面设置充电范围40~60%。电池寿命5~8年。

下面是实际例子:
例1:这台笔记本是内置锂电池,2016年在闲鱼买的二手。到我手之前已经用了一年。一直日常使用到今年,电池容量开始明显下降。采取的是观念3的方案,电池寿命总计约6年。

例2:这台对讲机,使用率很低,采取观念4方案,今年第6年电池容量依然在80%以上。
您读到这里了,如果觉得文章有帮助,希望能双击上图点个赞,谢谢!

网友A:
12.5的屏幕比常见的13.3的还小,好用吗?

用惯了15.6的屏幕,再也看不惯14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5的屏幕比常见的13.3的还小,好用吗?

用惯了15.6的屏幕,再也看不惯14的了 ...

看下做什么用,看小视频12.5寸抱着还不错.但办公或者网页就差那么点事.然后笔记本是近视野显示,屏幕分辨率还是很重要,720用在8寸内差不多,12寸内就要1050,14寸就1080,这样像素格就看不清.

网友:
我的电池充不进电,后来换了一块也充不进,估计是充电口发生问题了

网友:
现在的都是内置电池了,都是天天插电工作,让电脑自己调节吧

网友:
电池有时候不是容量的问题,而是保护板故障导致不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5的屏幕比常见的13.3的还小,好用吗?

用惯了15.6的屏幕,再也看不惯14的了 ...

12.5寸,还没我的12.7寸平板尺寸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下做什么用,看小视频12.5寸抱着还不错.但办公或者网页就差那么点事.然后笔记本是近视野显示,屏幕分辨率 ...

突然想起来以前下载的电影了,几百M,却感觉清晰度不错

现在几个G的,清晰度也就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突然想起来以前下载的电影了,几百M,却感觉清晰度不错

现在几个G的,清晰度也就那样 ...

应该是视频体验越来越严格,之前的RMVB压缩很厉害的,3GP就更不用谈了.

网友:
手机天天插电用也不是两年就坏啊,2014的笔电我从来没脱过电池,2021年坏,拆来看是有一节电池漏液了。

网友C:
所谓大品牌笔记本的电池,因无法使用,拆开一看内部电池是无标的光板,好多块都锈穿和漏液。同样是他的2010笔记本,使用的三星2600电池,拆开后检测,容量最小的那块还有2318mah。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谓大品牌笔记本的电池,因无法使用,拆开一看内部电池是无标的光板,好多块都锈穿和漏液。同样是他的2010 ...

哪个品牌这么坑

网友:
联想笔记本在更新了Bios,安装电源管理驱动后,插着电,电池电量较高时,是不会给电池充电的,只是使用外接电源供电。
当电池电量低于健康电量后,才会往电池充电。
好评!

网友:
就是那个披着外衣实为美帝公司。

网友:
电池 好象没有影响  10年了还没有换

网友:
当年的联想天逸笔记本,到现在只是电池容量减小了,也还能坚持1个小时。

网友:
笔记本电池这个东西,很早开始就是“计划报废”了。 真正为用户考虑的,只有早期的IBM Thinkpad,可以定义充电阈值和停充阈值,比如你可以设置50%+90%。没有这个管理机制的,你的电池永远在充电中,永远在98%-100%的范围内徘徊,于是你的电池容量下降、鼓包,于是你必须花几百上千元去厂家换一个电池,然后继续坏。

现在还有这个机制的,我所知道的就只有Dell和Thinkpad有了。联想把这个功能不再做到驱动里面,而是剥离出来,丢到微软商店里面,跟微软捆绑了,里面的意思自己体会。

网友:
我有一个疑问:我喜欢用休眠模式,平常用电脑会打开不少工作窗口或网页,需要换地方了就直接休眠,然后又开机继续之前的。但是,我有时候会休眠1天甚至更多,这样会不会暗戳戳的伤害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