萤石还有支持NVR的摄像头吗?

楼主(2024-11-26):
RT 据说现在某些型号还有 但是大多数不支持海康的NVR了 注意 是海康的NVR

网友A:
现在新出的海康威视摄像头也逐渐取消了萤石云联网了。

网友:
现在是越来越坑了,什么都不支持

网友:
已经分家了,消费者苦啊。

网友:
很大一部分 都不支持了

楼主:
不支持NVR 真的可以选别的了 萤石APP广告不少 附件服务还的加钱

网友:
使用其它协议可以用呀

网友:
我很早买的几个都支持,清晰度也不错

网友:
海康威视又快兼容萤石了!大华的乐橙卖给海尔了!为了竞争!从新回归兼容了!

网友:
2021年4月1日以后出的萤石摄像头都不能接入海康威视的硬盘录像机了,只能插卡或云存储,要像接入就买二手老款,买之前看底部的出厂日期,或者直接买海康威视的摄像头。

网友:
这样很麻烦.都不知道海康搞毛.买萤石的家用多.海康的工程多

网友:
自己家的产品不支持自家的东西 !  确实该换产品了

网友:
就有段时间出的POE H5支持NVR,后续的都不支持了

网友B:
萤石的摄像机是可以添加到海康NVR的,就是要先进萤石云APP操作一下,部分功能APP操作不了,还得进萤石工作室PC端操作。

1、进入萤石云视频App,打开后直接点“我的”,找到“工具”,找“常用工具”,点进去再找“局域网设备预览”,然后点“开始扫描”,找到局域网的那个萤石设备,下面会显示ip地址及端口号,点进去看到图像后,点右上角”设置“图标,拉到底,点”更多设置“,有个”本地服务开关“,把”RTSP“那个打开就行了。

2、进你的录像机,通道管理里面先设置自定义协议里面的Custom 1,里面有主码流和子码流,分别设置一下,主码流协议类型选RTSP,传输协议自动,端口填554,资源路径    /ch1/main/av_stream,子码流协议类型选RTSP,传输协议自动,端口填554,资源路径  /ch1/sub/av_stream。

3、添加通道选项,填入第一步看到的IP地址,协议选Custom 1,用户名admin,密码填一下摄像头底部的密码即可。

通道名称等更多设置,就得用PC客户端来设置了。

网友(2025-01-01):
引用 网友A:
现在新出的海康威视摄像头也逐渐取消了萤石云联网了。

海康非4G机器只能通过NVR连接云端。
萤石的H6C H8C H9C 3MP以上型号陆续开放ONVIF协议,可以正常接入NVR

网友:
萤石Y系列摄像机-支持接录像机,CS-Y5-4MP-PoE,CS-Y8-4MP-PoE,不支持的其实也可以通过ONVIF协议,或直播流的形式接入NVR

网友:
厂家要分流了,不然客户重叠了

网友:
能不能给摄像头重新刷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萤石的摄像机是可以添加到海康NVR的,就是要先进萤石云APP操作一下,部分功能APP操作不了,还得进萤石工作 ...

这个操作详细,看到有的也是按这个添加的

网友:
现在厂家操作是越来越骚了呀,有种过河拆桥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