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前辈请问这电动车充电器用的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4-11-26):
学习电源从一堆坏电动车充电器开始。这个是48V铅电池充电器,炸了mos管,带走检流电阻(0.2欧),电流检测的下分压电阻(上分压用的1K),还有驱动电阻都烧黑了(R4),芯片也黑了,看不见型号,不知道前辈能不能认出这个是什么芯片,跑线如图所示。图中左下是1号引脚。三角形△记号的就是接地。

有点像3842,但又好像不一样,其中电流检测引脚3脚,GND是5脚,VCC是7脚(D5是它的供电二极管),驱动是8脚肯定是没问题的,8脚和4脚间连接也有点像3842的Vref同定时引脚的连接,但启动电压明显不同,这个芯片是310V经过R3F R3H两个220K后,到2号引脚的。

网友A:
电源芯片种类太多,这种48v的普通功率板子一大把,如果不是大功率的,建议放弃,找个3842系列的板子简单好修,成本低

如果确实想修复,可以找类似引脚的改,例如ob2268,修改引脚连线和周边电路,然后假负载测试运行和保护情况

总之后一种方法费时费力,不建议采用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刚开始就从简单的开始。修好了就有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芯片种类太多,这种48v的普通功率板子一大把,如果不是大功率的,建议放弃,找个3842系列的板子简单好 ...

3842已经修好两个了,这个看损坏部分轻车熟路。就是ic同之前的不一样,想多了解一下常用ic。ob2269也修过一个

网友B:
SP1602??把芯片拆下来能看清楚些,我看着像,但SP1602是6脚输出驱动的,和3842一样,如果你确定是8脚输出那就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1602??把芯片拆下来能看清楚些,我看着像,但SP1602是6脚输出驱动的,和3842一样,如果你确定是8脚输出 ...

厉害的。我1楼里面鬼使神差写成8脚驱动了。就是6脚驱动,然后8脚同4脚形成类似3842的Vref同 RT/CT脚的关系。很大概率是这个了。我买个芯片代换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厉害的。我1楼里面鬼使神差写成8脚驱动了。就是6脚驱动,然后8脚同4脚形成类似3842的Vref同 RT/CT脚的关 ...

这个SP1602比较神秘,网上找不到资料,而且外围有多种接法。比如2脚,网上有人发出来说它是启动引脚,但我正在修的一个充电器它2脚是接地的,再一个是4脚,有的是RT/CT,而我修这个4脚却是悬空的。等会儿回家我拍给你看,我也买了3个SP1602在等快递呢,5块钱3个包邮。

网友:
楼主换完所有坏件后,记得在 220v输入上串个40w的白炽灯,避免“嘣”放

网友B:
图来了,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来了,供你参考

确实,你这2脚同我的2脚解法大相径庭,我是两个220K串联接310伏电容正极的

网友:
10楼的方法值得借鉴,跑线路看看芯片引脚与周边元件关系,就可以判断是什么型号的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SP1602比较神秘,网上找不到资料,而且外围有多种接法。比如2脚,网上有人发出来说它是启动引脚,但 ...

我买的1.2元单片也包邮的,从汕头发的今天到了,那边拆机ic集散地,估计是拆机的,选的sp1602,来到的丝印是sp1603。反正死马当活马医,装上去电源就点亮了,但输出电压是跳的,起码肯定是这系列了,有问题也是我其他地方没修好的问题。

我看大飞维修那些视频,好像是有些电源空载时是跳的,不确定是没修好还是就这样。这个是剪线充电器,没有电池不知道怎么加负载比较安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买的1.2元单片也包邮的,从汕头发的今天到了,那边拆机ic集散地,估计是拆机的,选的sp1602,来到的丝 ...

我买的那家是深圳的,收到货后是这样的

取下来一个,正面长这样

没想到的是背面也有字,“擎瞻微”,我查了一下是家南京的公司,和西普尔充电器在同一城市,估计网上说这个SP1602是专为西普尔做的消息是真的。

我用闲置的元件做了3个固定阻值的负载,专门用来测试电动车充电器的,这是第一个,用废旧电饭煲加热盘做的,电阻100欧,有点大,所以相应的电流就比较小,只有0.5A、0.6A这样子,好处是可以长时间测试,在测试的过程中还可以用它给我的茶保温,现在天冷用它最合适了

第二个是水泥电阻做的

由8个4欧10W水泥电阻串联而成,总阻值32欧,功率80W,测试那种输出54.6V电流1.8A的充电器正好,不过虽然粘在了一个铝壳上,但散热还是不行,非常烫,长时间测试需要整个浸入水中

第三个是由4个12欧50W铝壳电阻两并两串组成,阻值还是12欧,功率200W,适合测试54.6V电流5A的充电器,长时间测试也是要浸入水中

关于不接电池没有输出的充电器怎么测试,有没有发现?我每一个负载的正极端都接了一个二极管,测试时就用可调电源从这个二极管处给一个电压来触发它。

关于你的充电器输出电压跳动的问题,你是在输出线处测的电压跳动还是在输出电解电容处测得电压跳动?如果是在输出线处测得跳动,那有可能是正常的,有的充电器是这样的。如果是在输出电解电容处测得的电压跳动,那应该是充电器还有问题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那家是深圳的,收到货后是这样的

谢谢指教。是输出电容跳,我也认为是有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是输出电容跳,我也认为是有问题没有解决

查一下SP1602供电引脚的电压是否也是抖动的?不行就像3842一样,给它个18V直接加到SP1602的VCC和300V大电容,看后级是否能输出一个稳定的电压。如果能,那说明问题就出在SP1602的供电上。如果还是抖,那就要看看SP1602的①脚是否电压过低或者③脚是否电压过高了。
你前面说过MOS管烧掉的时候带走了0.2Ω的电流采样电阻,反馈到SP1602第③脚的下分压电阻也烧糊看不清了,那么你代换这个下分压电阻的阻值如果过大,反馈到③脚的电压就会过高,一起振SP1602就会误认为流过MOS管的电流过大,从而停振,然后又起振、又停振、又起振、又停振…,所以后级的电压忽高忽低。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①脚,我曾经修过一个SP1602的充电器,①脚的一个小贴片电容对地轻微漏电,拉低了①脚电压,相当于光耦轻微导通了,所以使得⑥脚输出的占空比非常低,波形很窄很窄,表现出来的故障现象也是输出电压忽高忽低,最后把示波器搬出来才找到故障修复,相当丢脸。以上经验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SP1602供电引脚的电压是否也是抖动的?不行就像3842一样,给它个18V直接加到SP1602的VCC和300V大电 ...

供电电容当时量过也是抖的,这个sp1602也能像3842那样18V供电直接起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供电电容当时量过也是抖的,这个sp1602也能像3842那样18V供电直接起振吗?
...

可以的,我都振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我都振过了。

刚刚我按照你提示的,直接给芯片和前级电容供直流确实起振成功,测到输出电压56.2V很稳定。如果是芯片的供电问题,那就有点不知道往下查哪里了,供电的二极管测压降正常。万用表测0.5V左右,供电电容是47uF 50V的,万用表还测到45uF也没有鼓包之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我按照你提示的,直接给芯片和前级电容供直流确实起振成功,测到输出电压56.2V很稳定。如果是芯片的供 ...

电容不光要考虑容量,还有D值、ESR,这些参数万用表无法测量出来,所以一般都直接代换一个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