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锤哪款好一点?泉友2702和瑞奇的2928对比大有1110

楼主(2024-11-27):
手上有一款大有1110了,想再入一款备用的。目前看了,泉友2702和瑞奇的2928,不确定这2款咋样,对比大有1110,有谁用过的?

网友A:
工具控的工具不包含搅拌机、砂浆机、自然也基本不包括电镐。
群里懂这个的人估计不多,。我一般建议东成,
如果是公模的话,基本都差不多。而且价格也不贵,就作业来说,便宜的性价比更高。
除非买到不知名的杂牌,无法追责的那种,不然随便一个店买的基本都有保质期,那质量也不会太差。

网友B:
奇锐2928,缸头有防反震装置,另外外壳带有密封槽。

网友:
锐奇平均质量水准比东成高,只可惜市场知名度和占有率低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锐2928,缸头有防反震装置,另外外壳带有密封槽。

主要看上泉友1200w了,毕竟功率大点,效率就高点。但是基本上没见到有人用泉友的。锐奇呢,我见线下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控的工具不包含搅拌机、砂浆机、自然也基本不包括电镐。
群里懂这个的人估计不多,。我一般建议东成,
...

不太喜欢东成,朋友有用东成电锤的,还有DCA的,我上手用过,就是重,冲击力一半。我有个东成锂电锤,没怎么用2块电池就废了。对东成的印象不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看上泉友1200w了,毕竟功率大点,效率就高点。但是基本上没见到有人用泉友的。锐奇呢,我见线下有卖 ...

国产食品配料表都敢造假,。。。。电动工具你要光看功率,你就容易上当受骗,这东西已经进入了无法无天的境界,随便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食品配料表都敢造假,。。。。电动工具你要光看功率,你就容易上当受骗,这东西已经进入了无法无天的 ...

那倒是,前几天自己进货了一台,汉邦的,用了一下,850w的,打孔都打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食品配料表都敢造假,。。。。电动工具你要光看功率,你就容易上当受骗,这东西已经进入了无法无天的 ...

说实话,大有的1110,确实不错,32的钻头,50长。打孔杠杠的。

网友D:
看看这款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款如何。

一新一旧,啥情况?这是觉得好用,又回购一台?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新一旧,啥情况?这是觉得好用,又回购一台?

两台都是新的,感觉还可以,一台是单功能电镐,30气缸。一台是两功能电锤电镐,28气缸。在douyin直播间买的的,感兴趣的你可以去看看听听。

网友E:
都有一个大有的了,再买只是当备用品,那就应该再买一个同型号的大有,这样,零配件可以通用,既省钱又方便,应该是最优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有一个大有的了,再买只是当备用品,那就应该再买一个同型号的大有,这样,零配件可以通用,既省钱又方便 ...

大有只有这一款型号。手把有点粗。不过32的钻头,打穿40厚的承重墙。大有真皮实。就是凿的时候,锤击频率有点高。比较累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台都是新的,感觉还可以,一台是单功能电镐,30气缸。一台是两功能电锤电镐,28气缸。在douyin直播间买 ...

单功能的,我倒是想看看32T。但是觉得干活不可能不打孔。毕竟带2个电锤,有点不方便。不知道32c怎么样?好像32c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单功能的,我倒是想看看32T。但是觉得干活不可能不打孔。毕竟带2个电锤,有点不方便。不知道32c怎么样? ...

我是特意选单功能电镐,此款该品牌有两用(锤镐)机,30气缸,430元。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此品牌直播间听听看看,有他这根搅屎棍的存在,好多电锤的潜规则被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特意选单功能电镐,此款该品牌有两用(锤镐)机,30气缸,430元。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此品牌直播间听听 ...

350到手,双功能的。好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