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半拆一个美的护眼台灯

楼主(2024-11-27):
这也是买风暖浴霸赠送的,半拆一下灯板就不拆了没事啥意思就十几颗灯珠,这个是控制开关板子挺有意思,第一次见这种控制开关,这什么原理没有实体轻触开关,也不是那种电磁炉一样弹簧的

网友:
一般性用用,足够了。

网友:
关键词:护眼,
我想起另一词:养生。

网友A:
触摸开关有很多种啊,接触式和非接触式的,电磁炉是非接触式的,感应到手指头在那个弹簧上面,就会发出指令,然后去执行;接触式的就是手要摸一下那种金属片,控制IC接到低电平信号,然后去执行;还有一种红外的,是感应人体红外,我家抽油烟机就是这种,手势左右一划,自动开启抽油烟机;再一划,就自动关机。挺好玩的。

网友:
触摸开关30年前就有

网友:
一般性用用,足够了

网友:
我是让美的伤透心了,看见就生气,老股民知道的绩优股“一照二美”就包括美的。剩下的一美是啥忘了,还有粤照明。

网友:
配重块不轻

网友:
这个有没有智商税的感觉?

网友:
这种灯简单照个亮还是可以的,阅读还是不要了!

网友:
用的触摸控㓡芯片。很多灯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开关有很多种啊,接触式和非接触式的,电磁炉是非接触式的,感应到手指头在那个弹簧上面,就会发出指令 ...

没烟机用感应的好,家里的接触的,手湿的话经常打不开

网友:
触摸开关,通过改变电容来实现的

网友:
看外观是MICRO USB口的啊,有空改了吧,嘿嘿

网友:
护眼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美的的台灯看着不 错

网友:
底下只写移动式灯具,能护眼吗?

网友:
送的灯一般也就能用就够了。

网友:
把配重块换成并联电池,增加续航,加充电板扩流。

网友:
这就不能把那块铁配重换成几个电池嘛,真是够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