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K = ?

楼主(2024-11-27):
不建议使用编译器调试,直接写出 每一步的结果。

网友A:
每种编译器对++、--的处理顺序不一样,建议先明确编译器

网友A:
k= 4+7  =11    i = 5   j= 7
k= 11+6 =17    i = 5   j= 7-1 =6
k= 17+5 =22    i = 6   j= 6

楼主:
引用 网友A:
k= 4+7  =11    i = 5   j= 7
k= 11+6 =17    i = 5   j= 7-1 =6
k= 17+5 =22    i = 6   j= 6

100 分, 多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种编译器对++、--的处理顺序不一样,建议先明确编译器

专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