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如何改装x10探头为x1的?

楼主(2024-11-27):
一个x10的探头如何改成x1的?
我拆开看了一下,画了一下电路图

网友A:
简单方法就是把前面那个9MΩ的电阻直接短路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方法就是把前面那个9MΩ的电阻直接短路掉。

后面那个200r得不用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方法就是把前面那个9MΩ的电阻直接短路掉。

你想害人吗?短掉的话测量高电压烧机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想害人吗?短掉的话测量高电压烧机子。

X1挡也不可以直接测高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X1挡也不可以直接测高压啊。。。

楼主画的是示波器探针,

x10 x1 指的是 测量的频率降倍。。比如 10M的信号能降到 1M。

而不是 100v的电压降到10V。

网友D:
现在的探头不都是x10   x1一体的吗,用的小开关换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探头不都是x10   x1一体的吗,用的小开关换换的

我的事固定的x10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那个200r得不用管吗?

如果可调电容能校正测试方波的畸形一般都不用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调电容能校正测试方波的畸形一般都不用考虑

好,谢谢

网友E:
那个降压电阻不能取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降压电阻不能取消的。

我网上看了一下资料,那个应该不是降压电阻,是衰减电阻,x10衰减十倍,探头上9M电阻加上示波器的1M内阻,正好是10M

网友:
应该不是短路这么简单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擦掉一个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画的是示波器探针,

x10 x1 指的是 测量的频率降倍。。比如 10M的信号能降到 1M。

我觉得你好像说反了

网友:
换电阻可行

网友:
不应该乱动呀!!!

网友:
b站上我见过这样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画的是示波器探针,

x10 x1 指的是 测量的频率降倍。。比如 10M的信号能降到 1M。

频率不会降的。。降就是电压值或辐值,或者叫有效值。。就是示波器的竖起来的这个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网上看了一下资料,那个应该不是降压电阻,是衰减电阻,x10衰减十倍,探头上9M电阻加上示波器的1M内阻 ...

X1短路9M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