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img的文件怎么传到ESP32 S3里面?

楼主(2024-11-27):
想做个开源掌机玩,板子都焊好了结果到了烧录环节发现自己一点也不会,不知道.img的文件怎么烧录到ESP32 S3里面,看了项目自带的刷机文档也没看懂。。。文档里提到的固件是.bin格式,项目里提供的是.img格式的,用那个烧录软件识别不了.img格式的文件,这个.img的文件也不知道要在哪里用,头一次接触ESP32,本人纯小白望大家指教
基于 立创·ESP32S3R8N8开发板 的 复古掌上游戏机 - 立创开源硬件平台

补充内容 (2024-12-3 08:43):
问题已解决,感谢大家指点。

网友A:
去看看如何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看如何操作的

这个软件下载了 只能识别.bin格式的文件,.img的文件识别不了。。.img文件不知道在哪里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软件下载了 只能识别.bin格式的文件,.img的文件识别不了。。.img文件不知道在哪里能用。 ...

不是可以加载img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可以加载img文件吗?

草率了...我没注意那有个下拉选项,已经刷机成功了,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C:
这里面有多少个游戏?支持什么样的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面有多少个游戏?支持什么样的游戏?

游戏得自己下然后考到TF卡上玩,这就是个模拟器,我主要玩FC和GB游戏,其他的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