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老手机改外置电池

楼主(2024-11-27):
老手机用来看书,电池不行了。
以前换过一块电池。估计也是假的。
用了小半年,还不如原来淘汰的原装电池。
下决心再拆开了。改外置。9000mah。
过程没什么好说的,就是接线。直接上图。
所有物料成本不到10元,用了红包的。

后盖打孔

电池座用双面胶粘在后壳上。

充电可以用外接充电器,也可以手机直接冲。
4.2的电池,用4.35的,问题应该不大,反正换电池也方便,坏了直接换。

网友A:
完全不考虑手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考虑手感了

还行,就是分量重一点,
本来想改成单电池的,分量差不多,
就是握持感没有双电池的舒服。
就改双电了。

网友:
我去,这是爆改C4了啊

网友:
分量重了点

网友:
实用的改装

网友:
这个不错,,有些场合的特殊手机,个人觉得用这种好,比如执法手机,2节21700,长时间不担心用电,没电直接换2节电池,厚点还可以当成防身的砖头。  谢谢分享

网友B:
这样改装不如连充电宝,

网友:
这也能改,佩服大神

网友:
这个长时间拿在手中想想都不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考虑手感了

正常人对于轻飘飘的东西,都是想尽办法去配重增加重量的。

重铁块,配水泥,等等。

网友C:
看书的手机必须要轻,而且最好是LCD液晶屏的

个人觉得,楼主路线没走对

网友:
4.2用4.35会不会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装不如连充电宝,

试过,后面粘一个薄的充电宝,但是有一根线麻烦。
怕接口撞到碰到弄坏了。
所以直接改电池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书的手机必须要轻,而且最好是LCD液晶屏的

个人觉得,楼主路线没走对

手拿着手机放在床上,就不重了。
像正常看书,捧着肯定不行。
其实也没多重,就多了一节电池的分量。
手机里是没电池的。全外置了。

楼主:
以前换过一块杂牌的手机电池,就是怀疑用的4.2的电芯。
用了没一年就鼓了,还没淘汰的原装电池续航长。

网友:
这改的
不过续航就不担心了

网友D:
聚合物电池不香吗    我的旧手机和你的一样改的用的不是18650电池   太沉     用的是聚合物电池

网友:
这样续航无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聚合物电池不香吗    我的旧手机和你的一样改的用的不是18650电池   太沉     用的是聚合物电池 ...

改的21700.比18650还大
选这个主要是便宜,2节电池,电池座全算上10元不到。用了红包的。
在一个就是聚合物便宜的不耐用,好的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