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充电保护板的问题

楼主(2024-11-27):
万能的坛友,我的锂电池组是13串48伏的,锂电保护板错把放电口当做充电口了,结果充电口不能用了,放电口也测量不出电压,但直接测量正负极有48伏,该怎么办?是保护板坏了吗?谢谢!

网友A:
某宝,花30块再买块新的,想省事,直接换同口保护板。

网友B:
13串大概率是三元的,宝上价格低的很,一两块钱的都见过,赶快去淘一下,别费神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花30块再买块新的,想省事,直接换同口保护板。

三十,看来你不了解行情

网友:
测一下场效应管有没有坏,不行的话淘宝一个新的。

网友C:
这个本就是充放同口的保护,如果发现坏了,检查D1、D5、Q19是坏正常;个人感觉应该是没有坏,只是低电平保护了。

如果要检修,建议把R74、R75拆下来,然后短接焊点,应该T1、T2检测点电压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本就是充放同口的保护,如果发现坏了,检查D1、D5、Q19是坏正常;个人感觉应该是没有坏,只是低电平保 ...

好的 ,我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串大概率是三元的,宝上价格低的很,一两块钱的都见过,赶快去淘一下,别费神修了 ...

一个要大几十块钱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