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SRNE-ML2420控制板附ESP32c3显示屏蓝牙云平台程序

楼主(2024-11-27):
MPPT SRNE ML2420太阳能控制板记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9687&fromuid=768940

ML2420 太阳能控制板改造见前帖1楼2楼 或其它坛友的精彩改造

此贴是用supermini esp32c3板制作的蓝牙带SSD1306显示屏及MQTT上传巴法云,方便电脑查看串口打印,手机蓝牙查看及网络巴法云查看

洞洞板加几个母座,插妙享蓝牙MX-01PD esp8226-01s  但不能共用,蓝牙会断连接,插supermini esp32c3实现多功能连接。

这mini 直接用Serial2 直连rx tx 有时会网络连接不上,改软串口基本正常
c3 供电接3.3v脚,也可左边一小电解电容接5v脚

sda scl用 0 1脚  ,软串用3 4脚,也可改其它脚,开机不影响启动即可
ino文件改wifi ssid 和密码

烧录时工具 USB CDC on 选 Enabled , partition 选Huge APP
103 104行  esp32 3.0x版本新的用String   旧版本2.07用std::string

----------

---------

------------

https://cloud.bemfa.com/tcp/devicemqtt.html
巴法云登录,获取私钥,新建MQTT 主题SRNE004
没账号注册,绑定微信,关注巴法云公众号,置顶方便以后进入控制台,网页端微信扫描登录控制台。

------------------

网页端数据

---------------

公众号登录数据

----------

手机端数据,可控制负载

2楼更新  增加局域网网页显示

--- 附件代码已更新  无网络也正常显示 更新延迟几秒而已 并更替显示NOwifi 或 如OFF MPPT NORMAL MPPT  EQUALIZE BOOST FLOAT CUR_LIM 充电状态
     打开负载则显示LOAD,网络正常则更替反色显示

  arduino 代码 带局域网网页访问+负载开关

楼主:
2楼更新  增加局域网网页显示

再更新 增加负载开关控制负载

--

网友:
做的很漂亮,抽空试试!谁能查查原装屏的参数就好了。

网友A:
能直接显示充电时的电压电流不联网吗?

网友:
ESP32 接入HA+蓝牙APP 同存算是完美解决方案,关键不知道怎么整合到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直接显示充电时的电压电流不联网吗?

不联网啥都没,在连接wifi死循环,程序还得改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联网啥都没,在连接wifi死循环,程序还得改进,

按说从串口数据里只解析充电时的状态显示到iic的OLED应该比联网传服务器啥的简单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说从串口数据里只解析充电时的状态显示到iic的OLED应该比联网传服务器啥的简单点吧… ...

去掉联网的就可直接显示,
加入网络如果刚好没网了再重连有设定n秒内连接的判断,所以数据刷新有延迟

网友:
厉害了,这才是真正的高手,玩的明明白白

楼主:
附件代码已更新  无网络也正常显示 更新延迟几秒而已 并更替显示NOwifi 或 如OFF MPPT NORMAL MPPT  EQUALIZE BOOST FLOAT CUR_LIM 充电状态
     打开负载则显示LOAD,网络正常则更替反色显示

楼主:
2楼更新  增加局域网网页显示...........

网友:
我的屏幕也回来了,抽空试试你的代码。

网友B:
屏幕显示成功!我是esp32接rs232接口,蓝牙模块是焊接在控制器上那个芯片上,就是两个不能同时用。esp32能联网,巴法云就是收不到数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显示成功!我是esp32接rs232接口,蓝牙模块是焊接在控制器上那个芯片上,就是两个不能同时用。esp32能 ...

esp32 本身就有蓝牙,原来的蓝牙拆掉,加了数据有冲突,巴法要私钥对得上,
进入mqtt设备云 看有没在线,wifi ssid 密码都要填  新建主题 SRNE004,主题也要一样

楼主:
2楼再更新,1楼附带最新代码 增加网页负载开关控制负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2楼再更新,1楼附带最新代码 增加网页负载开关控制负载.............

弄个百度网盘下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