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索尼srf-s25 收音机维修更换喇叭

楼主(2024-11-27):
索尼srf-s25 收音机。插耳机正常。喇叭声音很小很小已经听不到了。拆开外接其他喇叭。有声音了。确认是喇叭坏了。拆开喇叭磁铁里面都被磁粉堵死了。线圈无法震动。发不出声音了。买了相同规格的喇叭换了。目前音量正常。只是开最大音量有点破音。换了其他喇叭也一样。网上查了一下。也有这种情况。应该不是故障了。说是这款的通病。设计功率太小了。才导致最大音量破音的。插耳机收听 立体声效果很好。分离度很好。声音很宽广

楼主:
喇叭里面堵死了。不清楚是外界铁灰铁粉进去了。还是喇叭磁铁自身老化了 时间久了风化碎裂产生磁粉了  收音机芯片是cx20111 立体声解码芯片是la3335 功放芯片是cxa1522m 立体声分离度特别好。

网友:
看来这喇叭没少用啊

网友A:
好家伙,喇叭开会
感谢分享

网友:
这种喇叭不知道谁设计的音质奇差

网友B:
这种收音机喇叭外放是摆设,人家主要靠耳机收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喇叭开会
感谢分享

我一次性买了三家同一阻抗的不同型号的喇叭。试一试那家声音好一点装那家。最后选了图片里面那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收音机喇叭外放是摆设,人家主要靠耳机收听!

我有时耳机听累了。可以用喇叭听一会啊

网友C:
小喇叭还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喇叭还真不少

一次买了好几个不同家的喇叭。因为免得买一个喇叭。万一不好用在又重新买。要花时间等啊。反正喇叭不贵

网友:
勾起了多年前的回忆

网友:
两个小收音机都不错。

网友:
这个事儿简单了。

网友:
现在品牌的便携音响带收音机的效果也不错还是锂电池的。

网友:
还有不少的小喇叭。

网友:
超薄的喇叭 音质不好听

网友:
啦叭口径越小音质越差,音圈行程越短,音质越不好,好处是省地方。

网友:
喇叭磁铁里面出现磁粉,难道是液磁的,然后干了。

网友:
够老了,修好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