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挂烫机一例

楼主(2024-11-27):
邻居的一台挂烫机让帮忙看看,说是插电指示灯亮呢,但不工作,没有蒸汽喷出。

先问了两个问题,好决定值不值得修,一是当时购买的价格,二是使用年限。回答是三百多买的,用了有五年,但用的次数不多,从这个情况看还值得看看。
试机,确实灯亮但不工作,第一直觉是温度保险烧了。
拆机后,显而易见的是各个接头都锈蚀严重,检查温度保险、温控开关、发热芯均正常。
万用表直接测量插头的零火线,电阻35K。这显然不正常,逐线测量电阻值,测到温控开关的一角插头电阻35K,用手一拨插簧就直接断了。插簧已经锈蚀得只剩一点点连着了。
果断换了一个新插簧,正常了。其它的接头轻触了一下,似乎还好,先让用着吧。
从拿来到修好拿回去,不到二十分钟。
没来得及拍照,见谅!

网友:
才20分钟就修好了,这咋好收钱...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网友:
邻居是女的吧?

网友A:
我的挂烫机也坏了,一查电就跳闸,不知道怎么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挂烫机也坏了,一查电就跳闸,不知道怎么修

基本上是发热芯漏电了,如果原价四五百的话可以考虑换个发热芯,发热芯大概三十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