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旧物纪念:imini(Aopen XC miniPC MP915-B)高清影音迷你主机

楼主(2024-11-27):
【2022年8月旧文搬运】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2008年7月买的imini,试试高清播放。由于U是P-M1.7GHz,播放10M码率的1080p都一点不卡,不过CPU使用率到了90%了。 ­

配上雷柏的8100无线键鼠套装,漂亮! ­

背后的接口左上角是散热孔,从左到右是电源插孔、 DVI视频端子、S端子、千兆网口、2个USB+火线接口、2个音频接口。

配置
处理器:Socket 479 Mobile Intel Pentium M 740, 1733 MHz (13 x 133) ­
主板名称:AOpen i915GMx-F ­
主板芯片组:Mobile Intel Alviso-Intel 915GM + ICH6M Chipset ­
系统内存:DIMM1: Kingston 9905295-019.BH0LF 1 GB DDR2-667 DDR2 SDRAM 最大1G ­
BIOS 类型 :Award (11/22/06) ­
显示卡:Intel GMA 900 (128 MB) ­
声卡:Realtek ALC850 @ Intel ­
网卡:Realtek RTL8169/8110 Gigabit Ethernet Adapter
内部,拆去散热器,看到CPU和北桥。 ­

南桥芯片、agere的IEEE1394控制芯片、ALC850音频芯片和Winbond的I/O芯片都在背板上,拿回来马上做了金手指抗氧化处理。

散热问题
拆开机器后发现设计上有个不合理的地方,就是散热器是设计在底板上的,但相应的风道是固定在盖子上的,盖子盖上后,风道的下边缘应该压在散热器相应位置的海绵封条上,保证散热器出来的热风都被引导到机外,可能是设计的时候计算的不准确,实际上风道的下边缘跟散热器相应位置的海绵封条尚有几个毫米的间隙,导致热风漏入机内,用万能硬件检测Everestultimate令CPU全速运行45分钟,看到内部温度如下图(当时室温大约35摄氏度): ­

花了大半小时,用泡沫把风道的间隙全部堵起来。 ­

再令CPU全速运行3小时,­结果是消除了热风回流,送出机体的风量增加,主板、CPU和硬盘的温度都下降了6、7摄氏度,一般使用状况下,风扇也从一直高速旋转,降到中速了。 ­

S端子 ­

原来曾连在老式的电视机上试验,发现颜色很差,后来在AV室里面作为信号源,用4针的S端子线,直接插在后面的7针S端子上,原来是通用的,设为1024的分辨率,表现良好,当然比不上D-sub,不过这样就可以解放我的华硕笔记本,这样Imini可以身兼下载机、AV中心、电子相框。 ­第三USB imini最大的弱点是USB口太少了,配了雷柏的无线键盘,就只剩下一个USB口了,其实主板上还有一个内置的USB口,插头也焊接了,应该可以用,我把无线键鼠的接收器藏了机体内,焊接上内置的USB口,并用一根62.5mm的镀银线(2.4GHz的波长是125mm,半波长天线)替代原来的印刷天线,并伸出机壳。通电试机,成功,不过由于金属外壳的屏蔽,接受距离实测只有2米左右,不过作为台式机已经够用了。

SPDIF
这台机器使用的音频Code是ALC850,是支持7.1声道模拟输出,支持SPDIF输出。PCB上有标识“SPDIF”的插座,不过没有焊接上去,在系统里面SPDIF输入输出都是有效的,用示波表证实其针脚定义是1=+5V、2=Out、3=GND、4=In。 ­

用SMA端子把SPDIF-Out引出来了,刚好用上了背后的无线网卡天线孔,完美!­
您读到这里了,如果觉得文章有趣,希望能双击上图点个赞,谢谢!

但后来得知ALC850的SPDIF只支持48k输出,而且内置的SRC性能很差,见《20款声卡S/PDIF数字输出质量横评》,另一篇《真正的天籁之音:主流板载声卡超级大比拼!》也印证了这个结论。 ­

后来实测并非如此简单,看来测评不可尽信­
【2009年6月13日】就是不信邪,今天特意用RMAA测试一下ALC850的SPIDF输出质量和SRC质量。 ­
参考了《玩转RMAA 6.0》 ,把SPIDF的输出和输入短接,在录音控制里面勾选“SPIDF” ­

可以测试的模式如下 ­

把Realtek的控制台所有音效去掉,SPIDF选项卡设置如下: ­

经过试验,此界面的SPIDF-In锁定与否对测试结果没影响。但是SPIDF-Out选项对结果有很大影响: ­
【44.1k,16bit,[directsound]主声音驱动程序,[MME]Wave Mapper录音】,整体结果差别很大(左列是“输出数字和模拟”,右列是“输出仅为数字”) ­
频响完全不一样,不过都不平直,“输出仅为数字”的曲线高频上翘,“输出数字和模拟”高频衰减,与网上的曲线相似。至于MRAA的测试是否Adjust的曲线完全重叠,看来在SPIDF测试中无需Adjust。 ­

noise和其他指标的差别也很大 ­ ­

然后测试16bit、44.1kHz在各种不同的驱动和录音设备下的性能。事实证明,在录音设备是“[MME]Realtek AC97 Audio”的情况下,directsound的驱动优于MME的驱动,而directsound之下,“主声音驱动程序”比“Realtek AC97 Audio”表现更好 ­

在播放设备是[directsound]Realtek AC97 Audio的情况下,不同的录音设备对结果也有影响。 ­

在播放设备是[directsound]Realtek AC97 Audio的情况下,把Realtek的控制台的均衡弄成下面的样子 ­

结果频响曲线马上有反应 ­

即使播放设备是[directsound]主声音驱动程序,[MME]Wave Mapper录音的情况下,Realtek的控制台的均衡虽然大体没影响曲线,但产生了很多的峰谷 ­。
基于上述测试的结果,下面正式测试都采用[directsound]主声音驱动程序,[MME]Wave Mapper录音,Realtek的控制台的均衡取消一切效果;MRAA取消Adjust;分别测试“输出仅为数字”、“输出数字和模拟”。 ­
44.1kHz测试数据 ­

Frequency response ­
44、48、96、192下“输出仅为数字”的频响曲线几乎重合,都是从2k开始上翘到3.8dB、“输出数字和模拟”也是重合的。 ­

以下各项,“输出仅为数字”完胜“输出数字和模拟”。因此后面的比较去掉“输出数字和模拟”。 ­
Noise level ­

Dynamic range ­

THD + Noise (at -3 dB FS) ­

Intermodulation distortion

­
Stereo crosstalk

结论是48kHz,16bit的性能是最好的,24bit以及96、192kHz的曲线反而波动大而比较差。同时证明,48k的时候ALC850仍然会进行SRC。Realtek的研发怎么这么笨的啊? ­

经过初步试听,听感还不错,没有糟糕的感觉,打算下一步采用CD通过SPDIF放CD,与Imini校准频响后用Foobar2000播放APE盲听对比,看看SRC问题是否真的这么严重。Foobar2000最大的优点也是最大的缺点:插件太多了!真不是一般的难搞^_^,参考了《播放软件设置指南——Foobar 2000(APE)》,才弄了个大概。顺便试试foobar的神秘兔SRC的效果,万一不行就买USB声卡!在网上搜了一下,USB声卡里面,乐之邦玲珑声卡仿佛不错,IICS版是没有SPIDF的,而且有设计问题。见《乐之邦LILO玲珑III豪华版&经典版测评报告》,官方网站只有玲珑III7.1版明确说明可以支持AC3、DTS输出。据说这是乌龟海岸USB声卡(audio advantage Micro)也可以。网上则说ALC850能输出AC3、DTS信号,虽然不知道芯片版本跟Imini是否一样,但不妨试试。 ­
另外SPDIF可以输出环绕信号,NAD763能正确解码,效果非常不错!具体设置参考《HTPC声卡同轴、光纤SPDIF数字输出AC3/DTS设置方法(新增LPCM设置)》­
10年1月,用了一年半,风扇噪声大增,拆开发现散热器已经几乎被灰尘毛头堵死,清理后给风扇轴承加了点油,马上安静了。

网友A:
我是很仔细的看完你的测试,我就是有个小事情请教,你这么多图片是电脑截图还是其他方法拍的,看着很直观和美观。

网友:
可惜只有1个内存插槽,,,

网友:
aopen,很老的牌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很仔细的看完你的测试,我就是有个小事情请教,你这么多图片是电脑截图还是其他方法拍的,看着很直观和 ...

谢谢喜爱,都是直接屏幕截图的。

网友:
915,可以当古董了

网友:
哎呦,真是好老的东西了,当年出差去深圳开会,特意抽出半天的时间去华强北逛,花巨资购置了一个播放器,后来几次搬家,就找不到了。。。。

网友:
915芯片组,装个飞牛os,做nas应该也行吧

网友:
大佬这个机子快二十年了哦,牛B了!!机箱太小了,也不好升级了!!

网友(2025-02-28):
看做工,当时价格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