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自己动手安装可调水量妇洗器

楼主(2024-11-27):
【2022年8月旧文搬运】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上一篇文章对比了6款妇洗器,选中其中一款,接下来要把它安装起来。

水管从洗手盆下的柜子穿出来,从美观考虑,特意去找带水路的支架。在淘宝上找到一款要70元,
几乎一样的款式,从闲鱼上买15包邮。到手忘了称重,沉甸甸的用料也不差。

表面处理不错,镀镍光滑。本身是空心的,可以通水,省掉了一个穿墙的弯头,也更美观。
侧面长这个样子。

边缘上有个小瑕疵,估计就是便宜的原因。

拧松底部两个内六角螺丝,黄铜接头即可取下。

开孔器装到宜家的无线电锤上,给柜子开孔。
开孔器直径小了一点点,左右摇摆的孔扩大。

铜接头接好水管从背面穿出来,长度刚刚好。

为了防止支架旋转,背后打了胶?

装上支架,拧紧螺丝。

擦干净溢胶,里面胶比较厚,要等两三天才能完全固化。

原来水龙头方向不对,水管钳给调整一下。

角阀到支架用一条不锈钢编织软管
支架到喷头用一条双扣不锈钢波纹软管,弯曲半径小,垂度很好。选加密管,普通管不好。
双扣波纹,这条管子,领了淘宝签到红包之后,还有首单礼,两块多就包邮到手了。

黄铜管头,非易丢密封圈,就是螺母薄了点。

双扣结构示意图,成本高,管子比较耐折,不容易脱扣。

单扣结构示意图,成本低,大力弯折管子会脱扣散掉。

装好了,水流够猛。

最终完成图。
您读到这里了,如果觉得文章有帮助,希望能双击上图点个赞,谢谢!

网友:
换个自动的马桶盖不方便点吗?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看着很好,这样以后冲洗就很方便了。

网友A:
讲真,冲洗器比纸要舒服多了,与公母无关,特别是有痣青年,试过就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讲真,冲洗器比纸要舒服多了,与公母无关,特别是有痣青年,试过就知道

女的前后门离那么近,直接洗会不会交叉污染?

网友:
喷头有买那种柔和水流的,加上即热热水,那才叫舒服。

网友:
城里人就是会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女的前后门离那么近,直接洗会不会交叉污染?

用纸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水流冲洗更干净,就算有点那个啥啥污染到啥啥了,冲洗时间稍微长一点就没了,再说你也可以从前往后冲洗啊

网友C:
大哥开头的文案很眼熟

网友D:
北方人觉得还是换智能马桶或者智能马桶盖吧,冬季自来水那酸爽谁用谁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女的前后门离那么近,直接洗会不会交叉污染?

从前往后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开头的文案很眼熟

到处都有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北方人觉得还是换智能马桶或者智能马桶盖吧,冬季自来水那酸爽谁用谁知道…… ...

加个小厨宝

网友:
水平太高,仰望了!

网友:
还是马桶方便一点

网友:
手持着对准菊花,天冷用凉到底啊

网友:
画面感很强,的确方便不少,主要改变观念及习惯还是需要时间的,支持卫生又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