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丹威机械式血压表拆解

楼主(2024-11-27):
老式的 机械的 指针血压表。不知道以前有没有人拆过。就看看吧。。。

表下面的圆柱里面是个气囊,就是这个气囊(图4能看到一部分)膨胀推动那个棍,顶动圆齿轮,圆齿轮带动表针的那个轴。

网友:
机械的血压表头回见啊,原来不都是汞柱么?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网友:
没搞清楚原理。

网友:
头回见,看起来指针式血压表不复杂!

网友:
就个气压表吧

网友:
看表头结构也不复杂

网友:
还是挺精密的,就是不如现在的电子压力表省事。

网友:
还好,看标题以为要拆水银式的。吓一跳。

网友:
原来还有这样的血压表

网友:
就是一个气压表。

网友:
有点像氧气瓶的。

网友:
不能当胎压表吧

网友:
机械血压表不多见,估计精度比水银柱的差。

网友:
有游丝,比弧形气管变形的压力表精密

网友:
这种气压的估计受外界环境影响比较大吧

网友:
前一段时间单位收拾库房,发现也有这样的机械式医用压力表,表还能用配管粉了

网友:
还真没见过

网友:
这个好,不用电,不用汞,估计用二三十年没问题。当然如果经常测量血压的话还是电子的好

网友:
就是一个压力表,小时候在医院见过,主要是便携,后来就出现台式汞柱的,再后来就都是电子的了。